[软件] Windows 7被证明可以在5MHz奔腾的PC上运行

楼主(2022-12-28):
cnBeta报道有用户在修改过的硬件上成功运行了Windows 7,CPU频率为5MHz

网友:
单片机级别的Windows

网友:
只是在探索极限状态,至于实用价值,emmm……

网友A:
5M能画出这么多窗口?

网友:
这有啥 实用意义没有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M能画出这么多窗口?

他又没说内存多大,内存够,照样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他又没说内存多大,内存够,照样跑

5M的处理器你还能搭载DDR5的8g内存吗,就没有这种的畸形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M的处理器你还能搭载DDR5的8g内存吗,就没有这种的畸形设计

第一,你可以把搭载8g内存的处理器降频到5mhz,第二,你可以新建一个主频分配5mhz的虚拟机,分配8g内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你可以把搭载8g内存的处理器降频到5mhz,第二,你可以新建一个主频分配5mhz的虚拟机,分配8g内存 ...

你说虚拟机,那就当我放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虚拟机,那就当我放屁了

本来就没有5mhz的真实机能跑win7,但是经常玩vps偷偷装win的,都会试过在400mhz左右装windows,其实是能用的。

网友:
估计仅仅只是运行

网友:
他又没说内存多大,内存够,照样跑

网友:
这100%是虚拟机,和水果手机跑个win7一样,骗小学生的料。

网友:
打开电脑后,先睡一觉,然后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没有5mhz的真实机能跑win7,但是经常玩vps偷偷装win的,都会试过在400mhz左右装windows,其实是能 ...

原帖是128M内存

网友:
能扫雷吗?哈哈哈

网友:
问题是你能否等它启动28分钟,还暂时不考虑运行某个程序的时间。

网友:
win7顶多用到486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