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电池容量检测仪加负载(ANENG 168Max)

楼主(2022-12-28):
便携式电池检测仪,是爱好者比较普遍的工具。但是我发现它显示的电池电压是空载,一接入电路就不行了,考虑拆开看看。
情况与猜想吻合,没有负载的电压值。还好,有空间,正好手头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上拆下来的震动电机加上去。起初直接上,不行,电流太大了!
加了一个47欧的限流电阻,电机转不动,再并联一个47欧的,这下行啦。1.5V电池30-50ma,3.7V电池60-80ma,中!看图:

网友A:
本身应该自带负载的,改这个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
我觉得再并个小灯好,需要时可以当做手电临时用一下。

网友:
不就是个小电压表么,没意思

网友:
网上有很多1.5v米泡批发,我买过1袋1.5到6v随机库存米泡,1.5v当5号电池负载,看发光比焦耳升压简单直观,3v像保险丝接在LED球泡灯,6v用作USB小夜灯,不用像LED加限流电阻。

网友:
记得之前有坛友拆过这个,好像是有负载电流的。

网友B:
这个我也买了,是带负载的电压,不是空载电压,和万用表测的不一样,不过有的万用表也有带负载电池电压的档位。

网友:
有什么意义?

网友:
这测电池还带震动的?不知道的还以为触电了呢

网友:
小负载玩还行

网友:
楼上用小白炽灯泡做负载是好主意,白炽灯曾经被作为原始的恒流源用,同时亮度也可以作为定性参考。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身应该自带负载的,改这个是不是多余了

自带我就不用去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买了,是带负载的电压,不是空载电压,和万用表测的不一样,不过有的万用表也有带负载电池电压的档 ...

原版负载太象征性了,这个才加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