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个情况,黑裙都在偷偷摸摸做什么

楼主(2022-12-28):
最近动手装了一个黑裙测试,挺好用的,打算用下去。

只是看到有人说这是黑裙,所以呢,心理不踏实,就在家里的主路由器上设置了 管控:切断了黑裙访问外网的设置。 想着 纯粹当做家庭内网用~~

结果,2小时后,看到这么多拦截记录。。。这是啥情况

网友:
没用过。听起来好高大上!

网友A:
抓个包看看它都发了什么请求,都是向谁发的

网友B:
也不见得是黑群问题,群晖系统本身会联网,比如对时,查询升级包,升级库文件,还有DOCKER也会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见得是黑群问题,群晖系统本身会联网,比如对时,查询升级包,升级库文件,还有DOCKER也会联网。 ...

哦,那这些我都不需要的话,他应该也能正常运行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个包看看它都发了什么请求,都是向谁发的

这个破光猫,不会搞

网友C:
hqh是什么东西?

网友D: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后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传说中的后门,哈哈哈。

也不一定,反正,我关了之后,心理舒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qh是什么东西?

黑群晖的缩写呀,哈哈,自定义的

网友:
你这个只是说明黑群有联网而已,有app可以穿透连接的设备很多都有心跳包,就是隔一段时间跟服务器通讯一次确定设备状态,这种心跳包几分钟甚至可能几秒就一个 ,另外群晖还有各种升级检测等等都要联网,光这样啥都说明不了,不放心就别用黑裙

网友:
我家里的计算机也是看网络中有好多不认识的设备,百度了也说不清楚

网友:
什么东西都有两面性,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吧!

网友E:
给他阻断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他阻断掉吧

不能,阻断之后,系统时钟就不准了,奇怪

网友F:
不管是啥,你又不用外网访问,直接管理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管是啥,你又不用外网访问,直接管理就行吧

对,我也不想被外网的人用

网友:
得多学习一下  跟上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