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一下巨龙1250w电源5v输出过高应该检查什么

楼主(2022-12-28):
巨龙1250w电源,5v电压5.6v,因为练习时长2年半,所以不认识光耦,也不认识检流电阻,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求最聪明的大脑相助

不知道是dcdc板子的问题还是什么,电压调节是集成在dcdc上的吗

楼主:
需要啥部位照片请留言

网友A:
这电源变压器输出只有12V,其他两路是DC-DC吧。

5V的电压采样找找,改个电阻的事。

难点在找到电路图,据说网上电路图也都是老版的,跟新版还对不上。

既然拆了,顺便换点固态电容的,1000uf16V固态台产的5元10个包邮。

要是我的话,直接去买块带EN的5VDC-DC板子代换之,据说这两块DC-DC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变压器输出只有12V,其他两路是DC-DC吧。

5V的电压采样找找,改个电阻的事。

好的,5v采样一般是在dcdc小板上还是在大的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变压器输出只有12V,其他两路是DC-DC吧。

5V的电压采样找找,改个电阻的事。

电容是换了,就是这个dcdc小板我看淘宝没有

网友:
看B站东辰小电脑修这款电源,5v、3.3v出问题大多更换对应小板上的唯一一片集成电路解决。

网友:
如果12V正常,我猜应该是5V DC-DC小板的问题。

楼主:
小板拆下来了,就是不知道哪坏,接了12v0.9安的电源这个小板无输出,是不是功率太小了,电阻查了一圈是好的
然后我串了一个18k殴的电阻在那个脚上,原来的板子上有个18k的贴片

楼主:
上电过一次,之后再也上电不了了,电压4v到6v乱跳,我还是先把这个芯片换了吧

网友(2023-04-08):
出故障的巨龙,七八十是小板问题

网友:
我看网上卖小板的人说收到货后严禁直接上12V单独测试,缺少反馈电阻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