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o] 捡了一块先锋APS-SL2-128坏固态,MAS0902+longsys,帮忙看看是什么颗粒?

楼主(2022-12-28):
捡了一块坏固态,插电电脑不开机,连bios界面都没有,把电源拔下来才能开机,上电主控发热,查不到什么颗粒,请吊大的帮忙看看是什么颗粒。

网友:
YMTC-JGS 4CE TLC

楼主:
谢谢,这个颗粒适合什么主控,想做个固态或者U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颗粒适合什么主控,想做个固态或者U盘

2259XT2主控

网友A:
longsys——江波龙,自封的

网友B:
我有个intel的m2盘也这样,只要插着盘,系统就进不去,就连PE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ngsys——江波龙,自封的

我也查到是江波龙的,但是不知道原片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intel的m2盘也这样,只要插着盘,系统就进不去,就连PE也不行

你这个还行呢,我这个连机器都打不开

网友:
改造一个U盘如何

网友:
从经济角度不如买个新的,不计成本可以自制U盘,前提得是芯片是好的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