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池 充电问题,帮分析

楼主(2022-12-28):
我的小牛N1动力  60V 4A的充电器,当前的问题是,34A的红电池200次循环,电池从100%降低到一定的百分比,比如55%就变00%。再骑个几公里就断电了。 北京冬天总共只能走10多公里(正常时间能走40多公里)。充电时在280W以上只能维持几十分钟,以前正常的时候280w以上起码得3个小时,然后慢慢降功率, 能充进去0.6度电()正常时应该能充将近2度电。 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一块480次循环的蓝电池,类似情况,充满电走不了多远就从100%变成00%了, 总共只能走两三公里,充电只能充进去0.2度电

网友:
电池问题,单电芯坏了,单串到了电压,就自动停了

网友:
电池电芯内阻太大了,还有单电芯电压压差过大吧,你用电池管理软件看看

网友:
网上有主动均衡板,有点小贵,可以弄一个试试!

网友:
直接换大单体电池吧,18650做的新电池性能还是不如大单体

网友:
要放血维护了

网友:
USB转RS485,接到电池的通讯线上,电脑端装小牛电池检测的软件,可以查看每一组电池的电压,看看是不是其中一组电压过低了。我的小牛N1S就是其中一组不太好了,用到40%以下就会断电了

网友:
大概率其中有坏的电芯了,拖累整个电池包,充电器不背锅

网友:
锂电池最怕这种情况,品牌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大概率其中有电芯坏了

网友:
看来锂电池也有倒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