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打算拆笔电锂电池,无果,求支招!

楼主(2022-12-28):
打算拆开自己的老HP笔电,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啥利用价值,没拆开,有啥好办法,不费大力能够拆开呢?

网友:
扭外壳,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夹的方向不对,这样越夹越紧,应该夹两边的缝隙,或者电工刀沿着缝隙凿!

网友:
板子锁了,也不可能是三洋类的好电池。没啥价值。

网友:
吹风机吹吹,拿薄撬棍別开

网友:
用菜刀,用锤子

网友:
上锯条!一字螺丝刀!!锯开一道缝后暴力强拆!!!至于里面的18650有没有用那得一看人品二看运气了。

网友:
这个不好拆

网友:
目测18650电芯,有拆的价值

网友:
我拆过几个老笔记本的电芯,是大红袍和大绿袍,电芯容量还剩1000多mAh,比淘宝上买的廉价电芯强些

网友:
先沿缝隙用锯片锯开一个开口,再用一字螺丝刀一路撬

网友:
这种可拆笔记本电池都是2000毫安的普通电池,放手电里都不适合,只能用来做充电宝,但6节电池也就12000毫安,仅仅比小米10000的多了2000毫安,但体积大了3倍不止。

网友:
差不多就是这个方法啊,再努努力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意义啊,拆出来你还要测试,找出容量稍微正常一点的都很费时间

网友:
还是买新的吧

楼主:
谢谢各位赐教,我继续....然后汇报情况,哈哈!

网友:
沿着缝隙慢慢撬

网友:
这个很难无损拆开,我都是敲打加大力扭,我一台联兴老本子电池也是一断电就报警,估计要换电芯,反正都是放着当台机用,懒得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