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做个低成本锂热熔胶枪 $16.8

楼主(2022-12-29):
家里有20V锂电,就跟风做个锂电热熔胶枪,

交流 50W 热熔胶枪     ¥6.8
直流20w发热芯           ¥4 +运费¥6.00
小脚版取点座3D打印    免費

网友:
一直想要一个,没机会

网友A:
下面这么大块,会不会重了点影响操作

网友:
3d打印的接口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这么大块,会不会重了点影响操作

不会啊 用1.5的锂电池,不太重适合

网友:
我还没发现好点的外壳,也想做一把

网友:
有打印机不错

网友:
制作过程应分享一下。

网友:
难道放了两个发热芯?

网友:
有3D打印机也挺方便,解决外壳的问题。

网友:
不错。打印制作的很漂亮。

网友:
看着好像很完美的样子

网友:
感觉头重脚轻,不好操作。

网友B:
PTC是不是低压的?如果是高压的你把它升压到220v吗?

网友:
怎么把它升压到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C是不是低压的?如果是高压的你把它升压到220v吗?

直流应该是低压的吧

网友:
不用拖着电源线,用着方便多了。

网友(2023-02-20):
电池转接板才是关键啊,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我也用t12的穿孔头做过一个,可以用就是有点慢

网友:
求取电座的3D打印文件,不知楼主是否方便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