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块华硕730显卡到底是什么型号改的

楼主(2022-12-29):
这块华硕730显卡到底是什么型号改的?装驱动就蓝屏没发用,放了几年了。

网友:
应该是9600gt

网友:
核心代码查询可能是9600显卡改的

楼主:
75元买的亏大了,其它2块610是35元一块用得挺好的,

网友A:
亮机卡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卡还是很好用的

驱动难搞。

网友:
魔改显卡bios,估计要专用驱动才行。

网友B:
9600改得,刷bios的时候改显卡的ID
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

网友:
改显卡信息操作为的也是多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9600改得,刷bios的时候改显卡的ID
刷回原来的bios就好了

就会装个XP系统,其他的可能不会弄。

网友:
折腾这种东西干嘛,直接买块AMD的APU主板的集显也比这个强,还省电的多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回复,9600也比945 G31集显强,不知道装9600驱动能否?

网友C:
g94-200-b1,B1代表是8颗显存,512M。9600GT。

去找个定制的驱动安装吧;还有就是找个合适的bios刷之。

其实9600GT性能比GT730略胜一筹,为什么要反向造价,图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g94-200-b1,B1代表是8颗显存,512M。9600GT。

去找个定制的驱动安装吧;还有就是找个合适的bios刷之。

谢谢回复,我还以为9600比不上450/6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g94-200-b1,B1代表是8颗显存,512M。9600GT。

去找个定制的驱动安装吧;还有就是找个合适的bios刷之。

估摸着是730比9600GT发售的晚,把9600翻新成730卖的时候价格更高
我只是没想到730都特么有人造假

网友:
730马甲比较多,但这个是寨的

网友:
显卡核心虚焊,
也会装驱动就蓝屏。

网友:
我也在想730居然有人造假

网友:
都是亮机卡,还造什么假

网友:
玩玩斗地主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