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金大侠的电子驱鼠器

楼主(2022-12-29):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看看有什么不同

正面

背面

内部,右上角的端子是接喇叭的,喇叭被我不知道弄哪里去了。

电路板,居然还有三个芯片

主芯片,被打磨过,字符不完整

另一个芯片,还有一个字全被打磨掉了

还有个高压mos管

背面,主芯片只用了一半,一半的引脚都没有焊上

这东西插上电,led灯一闪一闪的,接上喇叭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说是超声波的,不知道真假。

完。

网友A:
逮个老鼠试一下。

网友:
是不是单片机+存储+功放三个芯片?这么复杂应该是超声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逮个老鼠试一下。

这主意好!

网友:
Y1插座空着,没给个超声波发声器?

网友:
也想知道这个东西管用不

网友:
有点怀疑这东西有木有用

网友:
好像有一个324,一个555。

网友:
电感啸叫的 时候算超声波

网友:
感觉像考智商的玩意

网友:
应该有个高频发声的电陶片,都没有安装上。智商税!

网友:
老鼠说:吓死我了,还好我智商低不怕这玩意

网友:
应该有个玩具喇叭发出超声波,可以去掉里面,换成阻容球泡灯拆的灯板和驱动,改成1瓦小夜灯。

网友:
刚开始有效,常时间老鼠适应了就没用了,还是喂个花狸猫有效

网友:
家里没老鼠的应该有效

网友:
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估计效果不理想,曾经吹嘘过一阵,后来销声匿迹了。

网友:
还有芯片不 错,比只有一个灯的驱鼠器高级

网友:
我不信这个东西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