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有知道EVE亿纬刮码电芯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2022-12-29):
我想买EVE 亿纬18650 20P 10C电芯来自己做电动工具的电池包。在网上看了看,发现很多都是“刮码”的。请问高人,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刮码是什么意思?是质量不合格还是假货?和不刮码的电芯有什么区别?

网友A:
他们说刮码的是B货,容量、内阻一致性都很差。

有买了的随便测个内阻,结果四节三个值,19  22 24。

网友:
就是差的电池,好的不需要遮遮掩掩

网友B:
工厂流出来的等外品次品,B品都不是!!!

网友:
垃圾货而已。。。。。。。。。要求不高的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说刮码的是B货,容量、内阻一致性都很差。

有买了的随便测个内阻,结果四节三个值,19  22 24。 ...

商家自己测说内阻12、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厂流出来的等外品次品,B品都不是!!!

A品、B品怎么鉴定呀?

网友C:
要求不高的凑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高的凑合用

我要做13串5并的电池组,对一致性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D:
实际使用还行,之前买了一批内阻基本在12点多,容量也一致,应该是卖家挑选分容后出售的,刮码本身肯定是工厂淘汰的,就跟固态硬盘白片一个道理,不是不能用但是要精挑细选,我买的20节上次用了一半组装一个牧田款电池用着是挺好的,还有10节还没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使用还行,之前买了一批内阻基本在12点多,容量也一致,应该是卖家挑选分容后出售的,刮码本身肯定是工 ...

运气很好呀。在哪个平台买的?

网友:
估计是容量不达标的B、C品,价格便宜,就是容量不达标,一般使用没问题。。。

网友E:
直接买电池组自己拆

网友F:
引用 楼主:
A品、B品怎么鉴定呀?

应该不太好办。有一种说法:你能通过普通渠道买到的几元钱一节的所谓大品牌新品电池,几乎就没有A品,基本都是被挑剩下的。A品都被精选出来供应专业大客户了,比如大牌电动工具、高端电子设备以及新能源汽车等生产厂家。
不过如果是品牌真货,就算这种便宜锂电池也比众多低端电动工具原配电池包中的电芯强多了。我先前曾网购过三节天鹏2000mAh锂电池组装了一个12VB款电池包,与充电钻原机电池包相比,续航倍增,好用多了。最近又买了6节力神的,准备抽空再换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不太好办。有一种说法:你能通过普通渠道买到的几元钱一节的所谓大品牌新品电池,几乎就没有A品,基 ...

我觉得几节的电池还好办,用几十节甚至上百节做电池组,还是需要一致性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买电池组自己拆

电池组是二手的,这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很好呀。在哪个平台买的?

某宝,9块多一节,也不便宜了,便宜的不敢买,这家看评论还不错就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很好呀。在哪个平台买的?

那肯定是买新的,都是50或100只起卖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池组是二手的,这种可以吗?

淘宝 闲鱼散买水太深了,最好找几个附近的朋友一起直接批100只,再不就直接买二手,有的二手商会给你配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淘宝 闲鱼散买水太深了,最好找几个附近的朋友一起直接批100只,再不就直接买二手,有的二手商会给你配一 ...

100只也不保证买到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