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维修康佳LED40x6000D液晶电视机

楼主(2022-12-29):
表哥送的电视机 拆解维修 插电开机亮屏 肉眼可见背光频闪 随后黑屏 经验判断灯条挂了 我现在看的电视是飞利浦55寸友达屏我已经换过两次灯珠了没有更换过灯条  所以灯珠我有备件 以为灯珠一样的 就拆了 拆开看不一样 并且肉眼可见所有灯珠都有爆点老化现象 只好简单装机 网购灯条总成更换 十八包邮还挺便宜呢 下面拆解 别说 这康佳做工不输AOC代工的飞利浦 里面有板有眼的 就是喇叭太寒酸了

奇美屏

奇美屏背板还是铝的 是不是卖废品能多卖几块

教大家业余条件无吸盘怎样拆屏 55寸我都是这样干的 首先找一根足够长的硬性棍子 要不变形的 不要用钢管角铁... 我用的灯管铝架子 然后屏上垫起来几块泡沫或者软东西 然后大屏多拉几条胶带 小屏两个就够 然后边条弄纸片类的 翘起来 最后直接提起来灯管架 屏就跟着走了 找一个平整的地方放起来就行了 我是放在了床上

屏号

侧发光单灯条

所有灯珠已经粉化
网购等货...
先到这里

网友A:
散热跟不上,灯珠老化的快!

网友B:
灯条背面涂硅脂加强散热

网友C:
都粉化了看样子用的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跟不上,灯珠老化的快!

散热也可以了 铝背板灯条 贴在铝散热片上 用螺丝固定的 铝散热片又贴在铝后壳上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背面涂硅脂加强散热

这个要安排下 新的到了安排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粉化了看样子用的挺多的

不知道用几年了

网友D:
我的也是康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康佳

我家那个老康佳CCFL灯管的 还能看 哈哈

网友E:
自己换灯条,拆屏方法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支持一下

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换灯条,拆屏方法不 错

吸盘架太贵了也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跟不上,灯珠老化的快!

电流大了  要看限流电阻,电流大了  要看限流电阻,电流大了  要看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感谢支持

网友H:
LED的寿命普遍不如LCD灯管的,即使整套更换,也还是用不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LED的寿命普遍不如LCD灯管的,即使整套更换,也还是用不久啊。

啥时候坏了啥时候修呗

网友:
灯条不贵,一失手就拍大腿了

网友:
厉害,没有拆了不敢修的。我家TCL背光因上网课停留久了重影,一直没敢修。叫来专业的都说要返厂才能修背光,每次收费还要四五十元,到现在未修。不知怎么修呢~

网友:
这种液晶电视,老式CCFL背光的除了费点电,寿命不见得比LED背光差,CCFL最多就是光衰,坏到完全点不亮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