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玩群辉,是用6还是7?

楼主(2022-12-29):
看了B站教程   我的星际蜗牛J1900 装好了6.2.3, 主要是存储文件而已,是用新的7还是用6啊,有没有个用过的给点建议

网友:
只是存储为什么要用黑裙子?
直接用TrueNAS scale不好吗?公司和个人的nas都是这个系统,稳定性还不错
黑裙子太多不确定性,而且折腾起来不比truenasscale轻松多少,还有法律风险

网友A:
还有个更易用的(本人只测试过,没敢用于项目存储),unraid,一些常用功能已经做好了,而且比较适合国人的操作习惯,有兴趣可以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更易用的(本人只测试过,没敢用于项目存储),unraid,一些常用功能已经做好了,而且比较适合国人的 ...

论易用性还是群晖好点,UNRAID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推,个人觉得磁盘性能太烂了,我装过直接放弃。如果只是存储,WINDOWNS NAS其实也挺好,更符合平时的习惯,换盘也非常简单,直接保留文件。

网友:
6成熟稳定,7现在讨论的多点,基本也能用了。

网友:
与其用死贵的群晖,不如买个乐扩16口扩展卡,多装几块硬盘来玩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易用性还是群晖好点,UNRAID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推,个人觉得磁盘性能太烂了,我装过直接放弃。如果只 ...

如果有钱肯定直接上群晖肯定对于大多数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可惜价格比较高,黑裙子真心不推荐。
unraid也有好处,就是u盘的支持和存储架构的思路,可以随时添加硬盘,可以不用重做raid等等,但是本人不敢用的的原因只有一个,文件会莫名的打不开,而且路由后台会偶尔检测到大文件上传,虽然官方已经多次发声明,用的人也不少,但是还是谨慎存储重要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易用性还是群晖好点,UNRAID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推,个人觉得磁盘性能太烂了,我装过直接放弃。如果只 ...

大佬 群晖能转windows nas 吗   我被那个自带下载器的速度弄的崩溃了

网友:
仅用文件存储就装好只管用就好了,别想着折腾了!

网友:
群辉不好用
我装的server2012

网友:
存储+下载,win最安逸,win下各种下载软件吊打
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群晖能转windows nas 吗   我被那个自带下载器的速度弄的崩溃了

没什么转,重做,先把数据备份出来,格盘重整

网友C:
都是泪啊  我的天   好几个t......

网友:
小姐姐的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泪啊  我的天   好几个t......

丢数据了?

网友:
有兴趣可以看

网友:
黑裙的话,用六好些,如果是家庭自用,建议不要装太多应用,做好系统休眠网络唤醒,还是比较省电的

网友D:
买个白裙吧,用了白裙就回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白裙吧,用了白裙就回不去了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