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江苏移动魔百盒M401A刷机后的问题

楼主(2022-12-29):
江苏移动魔百盒M401A刷机后各大软件播放影视只能看十来分钟就滋滋滋响定住不能看,遥控器失灵,必须关机,求大神赐教(刷三个固件同样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刷机,换固件。应该是固件不合适,发热很大吧。

网友A:
楼主都刷的什么固件有救砖固件吗?我的江苏401A刷成砖了。

网友:
遥控器失灵?此时插入一个鼠标试试,我曾经也遇到过,但是我用无线鼠标又能控制,还有外接的红外遥控器也能用。否则就要进入设置中调整遥控的方案了,WIMO配对打勾

网友:
他们说401a的散热很差。你看看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2023-04-08):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刷的什么固件有救砖固件吗?我的江苏401A刷成砖了。

401A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