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英特尔540S不认盘,装系统时搞坏了,想拆下闪存来搞个U盘

楼主(2022-12-29):
不认盘,装系统时搞坏了,用英特尔更新固件也认不了盘,想拆下闪存来搞个U盘,想问下用什么芯片好,慧荣和银灿那个好点,闪存是H27QEG8NDM5R

网友:
极品漏电王颗粒,不建议折腾。要折腾的话建议3268即可。

网友:
装系统还能搞坏硬盘

网友:
我有两个威刚128G也是这个芯片,建议你用银灿IS917单帖板,读写100M/20M,不建议你用3268,实在折腾死你!我之前有发个帖!

网友A:
真厉害,装系统还能搞坏硬盘,佩服佩服。

网友:
海力士的2DTLC,做U盘都是被嫌弃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装系统还能搞坏硬盘,佩服佩服。

了解一下海力士漏电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