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刚到手的ETC给拆了,并短接防拆开关

楼主(2022-12-29):
微信小程序申请到ETC,到手激活前就拆了,不打算粘到前档风玻璃上,直接短接防拆开关

防拆开关给短接了

补充内容 (2023-1-3 10:27):
上高速公路没能成功
通过手机蓝牙激活成功,上高速时把ETC放到中控台,直接就变成已拆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从不用这个

网友A:
高速用这个其实还是很方便的,也能便宜一点。

网友B:
短接防拆开关有什么用?

网友:
我的也是没装到玻璃上,好像是拆了之后有个微动开关,拿铁丝把微动开关绑住了

网友C:
我的也是拿了个线捆了起来,没有直接焊死
粘还是粘在玻璃上了,卡都晒成S形了

网友:
听说明年开始要换新的,位置江苏

网友:
ETC都不想粘玻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拿了个线捆了起来,没有直接焊死
粘还是粘在玻璃上了,卡都晒成S形了 ...

之前的ETC就是粘在玻璃的,卡全给晒起泡,准备这个就放手套箱了

网友:
短接没用的

网友:
我的被老婆把卡丢了,正愁怎么办呢

网友:
被老婆把卡丢了

网友:
我去办农行的ETC,他给我办了三张信用卡,直接没激活。到现在为止一直没用ETC,当钉子户走人工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用这个其实还是很方便的,也能便宜一点。

如果是有绕路的话(比如走错路),用ETC是按照你实际的路程收费,那就要更多钱。不用ETC就按最短路程算。

网友:
这个功耗控制的真可以。  车停地下室4个月,没问题

网友:
ETC我也取下来过(用线勒,用没用的卡托着拿下来的,拿下来后502粘死),然鹅发现ETC需要太阳能充电,否则就会用备用一次性电池,如果放在前挡风那里又不太安全,最后又粘回去了...折腾一圈,啥也没捞着,,,

网友:
福建的ETC如果失效了,用微信小程序激活下就好了。

网友:
禁止充电,它有充电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防拆开关有什么用?

这个开关短接上以后才能用。贴玻璃上会压下去。这样短接了就可以不贴玻璃上了,随便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