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某多hsthe sea牌子的60g固态硬盘

楼主(2022-12-29):
某多买的

60g打完折22块
主控HG2258 S01
群联PS3111的马甲 宏芯宇的
板子布局是山寨套版
一模一样的我都见了不下10个牌子了
用来做数据临时中转的
对性能无要求
便宜就行

网友:
上个测试图最好

网友:
板子不大,当中转够用就行

网友:
现在机械盘120  加 转接板 也才19   直接接电脑。现在机械盘120  加 转接板 也才19   直接接电脑。现在机械盘120  加 转接板 也才19   直接接电脑。

网友:
这样的硬盘不敢用,万一有重要的东东丢失,那真是欲哭无泪

网友:
上个测试图最好,可以看一下效果

网友A:
等着什么时候SSD也用上牛屎片

网友:
不是储存重要数据也就无所谓,能用就好。

网友:
先测试整盘写入,速度稳定可以装系统,速度慢配转接线做U盘导文件,别放重要文件。

网友:
现在数据转移起步至少128G!

网友:
真是够便宜

网友B:
既然板子能做小,为何不做成1.8寸的外壳呢?
一直计划着用翻车迅H1的主板加这种半尺寸的盘芯做个小点的移动硬盘用,可惜不会建模也没3D打印机,也找不到合适的外壳。

网友C:
60G不知道用来安装系统的效果怎样

网友:
里面够简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着什么时候SSD也用上牛屎片

牛屎散热不行,性能强劲的固体硬盘都是要加散热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0G不知道用来安装系统的效果怎样

如果只是装经精简版系统还是够用的

网友:
补齐其他3个芯片,是不是就是240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板子能做小,为何不做成1.8寸的外壳呢?
一直计划着用翻车迅H1的主板加这种半尺寸的盘芯做个小点的移动 ...

做小了就看起来不值钱了

网友:
现在SSD真多

网友:
价格便宜,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