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电子体温计MC-246维修

楼主(2022-12-29):
欧姆龙电子体温计MC-246维修
以前买东西送的,有几年没有用了,最近大家也知道体温计缺少,虽然有体温计,想下还是维修下,更换新电池还是不显示,
拆开维修,,外壳是真牢固,没有合适的工具,用刀拆开,发现就是接触点氧化,接触不良,在焊接回去,测试正常,就外壳是不好看了,准备用热熔胶修复剩下的外壳。

拆开

主板

准备焊接

焊接

测试

外壳准备热熔胶修复

测试正常

网友A:
电子体温计,测温度不准吧

网友:
欧姆龙的牛屎就是圆润

网友:
这个拆的有点暴力。

网友:
现在能用就行

网友B:
拆的有点暴力,不过,电子体温计确实不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的有点暴力,不过,电子体温计确实不好拆

不知道里面结构,本来是不想这么拆的,温度测试头的线给我拉断了,想来想去还是这样拆开焊接,不然修复不了

网友:
全是牛屎芭芭,下次不再买欧姆龙了。

网友:
欧姆龙的应该不差!

网友:
话说这叫砍开的

网友:
非常不喜欢电子体温计,最大的缺点就是电池漏液腐蚀电极导致失效,常常需要用时去买水银温度计。

网友:
欧姆龙微动不错

网友:
欧姆龙的牛屎都要圆一点。

网友:
两年一换电池的体温计,想说爱你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体温计,测温度不准吧

比红外额温枪准

网友:
还是水银温度计好

网友:
2元一支的水银体温计最好用,现在都涨价了
我也拆废过电子体温计,板子腐蚀,把传感器搞断了线

网友:
现在温度计是抢手货,可以预见后3年之内温度计饱和了。

网友:
暴力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