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862+358+XRLG03电瓶车充电器没电瓶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22-12-29):
别人给的充电器 说是不能充电,充电器通电时红灯亮这个红灯是次级电源指示灯,还有一个绿灯亮,这个是充满电的才亮的,充电时绿灯就应该转成红灯了前几天看@IlovePLC 发的分享雅迪电动车60V充电器电路图,超详细分析工作原 结合这个板子大概原理差不多,就想试着维修下,上边是我用嘉立创EDA画的原理图,大概什么原理也明白了就是手头没有电瓶不知道怎么测试。
  BT151防反接电路连接可调电源测试了下 通电后bt151能导通,别的就不知道怎么测试了,不知道该用什么做负载让充电器运行起来。

网友A:
可以去掉电瓶检测电路

网友B:
电容并联电阻或者电容并联电子负载,先并上可调电源触发充电器输出,然后撤掉可调电源就可以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并联电阻或者电容并联电子负载,先并上可调电源触发充电器输出,然后撤掉可调电源就可以测试了 ...

网上搜了很多 大概当假负载的有吹风机的加热丝或者小太阳的加热丝、大功率可调电阻、大功率白炽灯泡。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东西准备回去找找好像是有1千瓦的碘钨灯 用这个应该可以当做假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了很多 大概当假负载的有吹风机的加热丝或者小太阳的加热丝、大功率可调电阻、大功率白炽灯泡。由 ...

要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计算电阻,冷态电阻不要低于这个极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计算电阻,冷态电阻不要低于这个极限值

输出的最大电压、电流应该是74v和3.8A
因为358的5脚电压是0.38v所以充电器输出电流最大不能超过3.8A 电压还真么计算,外壳上应该标注的是69-74v忘记了具体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的最大电压、电流应该是74v和3.8A
因为358的5脚电压是0.38v所以充电器输出电流最大不能超过3.8A 电压 ...

那就找一个50欧左右的电阻并联一个2200uf120V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找一个50欧左右的电阻并联一个2200uf120V的电容

最大输出电压是74v 用50欧电阻 电流是1A多 没有这么大功率的电阻,120v的电容也没有这种电压和容量的 都不是平常见到的东西啊

楼主:
手头有一个用红包买的1欧50w的水泥电阻,接通后充电器会打嗝的 根本就带不起

网友:
既然BT151防反接电路是正常的,那就可以直接在输出电容C8两端接负载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掉电瓶检测电路

短接BT151就相当去掉电瓶检测电路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大输出电压是74v 用50欧电阻 电流是1A多 没有这么大功率的电阻,120v的电容也没有这种电压和容量的 都 ...

200V,400V的电容都可以,只要电容耐压大于80V都可以,电阻可以用灯泡代替,量一下灯泡冷态电阻不要小于20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V,400V的电容都可以,只要电容耐压大于80V都可以,电阻可以用灯泡代替,量一下灯泡冷态电阻不要小于20欧 ...

为啥知道输出电压和电流后 怎么算出50欧的电阻和120v电容的?为什么需要这个两个东西?
看网上视频里就是用电热丝当假负载  通电测量输出电压正常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V,400V的电容都可以,只要电容耐压大于80V都可以,电阻可以用灯泡代替,量一下灯泡冷态电阻不要小于20欧 ...

找到一个220v680uf的电容,这个容量的可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知道输出电压和电流后 怎么算出50欧的电阻和120v电容的?为什么需要这个两个东西?
看网上视频里就 ...

充电器充电电流一般是恒压后1/10的输出电流左右转灯,所以电阻消耗的电流要大于0.35A,并上电阻后充电器在充电范围,红灯亮,断开电阻,等电容电压等于充电电压后充电器转灯,电容越大转灯充电器各种电压越容易测量,电容小了也能用,但是基本上很难测到转灯和再充电电压.50欧电阻只是随便定的一个常规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220v680uf的电容,这个容量的可以不?

680uf也可以了

楼主:
找到一个95w白炽灯泡阻值是46.3欧姆。把680uf的电容和灯泡并联 然后短接BT151AK极再并联在电路图中输出正极负极上就可以了是吧,没修过电瓶充电器呢,先问清楚了在通电测试

楼主:
都并联好了 通电测试电压74v不到75v 灯泡不太亮  剪断灯泡一根线后输出电压还是75v啊 还有绿灯不转灯一直是绿灯
不串联灯泡只串联680uf的电容也是不变灯输出电压是74v多点
再有短接BT151后输出不连接任何东西 测量电压一瞬间从80v降到75v

楼主:
r26电阻由100k变成106k 换成一个99.8k的电阻输出电压变成70.2v

网友:
能画出电路图,蛮辛苦的,已经加分鼓励!
首先,你的高压部分的电源管理芯片标为3862?而不是3842?是不是标错型号了?
第二,可以跳过可控硅的防反接电路,把可控硅的A脚和K脚直接用电线短接,即可直接向外输出电压,如下图所示:

第三,电路图中有个单片机,它控制红灯和绿灯的点亮。一般来说,红灯亮是充电指示灯,绿灯亮是充电完成指示灯,要么红灯亮,要么绿灯亮,很少同时亮的。如果不带负载的话,红灯和绿灯同时亮,说明单片机可能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单片机里面的程序就是这么控制红灯和绿灯同时亮的,主要还是看程序是如何控制的。如果程序规定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灯亮,那么单片机就有问题了;如果程序允许两个灯可以同时亮,那不能说明是单片机的问题,还跟外围电路有关系,就要排查外围电路。

第四,使用碘钨灯作为负载来测试,那要算一下它能不能被充电器带得起。如果碘钨灯是1KW的,那么它的电阻是48欧。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假如是74V,那么输出电流为=74V/48欧=1.54A,这个电流没有超过充电器的最大电流,所以充电器是可以带动它的,使用1KW的碘钨灯应该来说是可以当作充电器的负载的。但要注意,这个48欧是碘钨灯的冷态电阻,如果碘钨灯发热以后,它的电阻会不会变小或变大,那就要进行测试了,我也不能说碘钨灯就适合作为负载使用,但你可以尝试一下。

第五,如果你接了负载,你说绿灯一直常亮不转灯,可能原因如下:
1、那个大功率的取样电阻0.1欧电阻,可能损坏或阻值改变了
2、KA358的2脚基准电压值改变,导致判断转灯的条件改变了,检查一下2脚旁边的几个电阻有没有异常
3、KA358的3脚上的电阻R35可能有异常,导致送到3脚的电压有改变,从而导致判断转灯的条件改变
4、KA358的1脚上的电阻R42可能有异常,导致高电平不能送到单片机4脚,从而导致判断转灯的条件改变
5、稳压管ZD12有异常,例如击穿或开路,导致判断转灯的条件改变
6、KA358有问题,可以更换一片新的358芯片试试看。
7、(想到再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