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自制1969小甲功放

楼主(2022-12-29):
很久之前就想自制一个小功放给电脑用了,因为功率要求不高,所以选用成熟的1969小功率甲类功放电路,PCB来自OSHWHUB上的单声道开源项目,修改后再将两个拼在一起组成双声道。
PCB如图,采用单点接地设计说是可以减少噪声;

重要物料,比如依娜的电容和意法/安森美的管子购于立创,电阻这种不太重要的就淘宝买了;

先是整流滤波板,使用2x2个尼吉康4700μF电容滤波;

电阻都是1%的金属膜电阻,安装前用万用表测量阻值保证左右声道用的电阻都阻值一致;

因为散热片很小,所以静态电流也调的很小,只有500mA,但根据Multisim模拟,小功率下0.5A的输出波形完全没有问题;

最后塞进机箱里,变压器用的以前在黑白电视机上拆的双15.5v变压器,重达1.5公斤。散热器通过导热胶与铁质机箱贴合,以期增强散热;

开机试听,这个电路开关机完全没有冲击声算是意外之喜,在给机箱良好接地的情况下也是几乎听不到任何底噪(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功放在装箱之前一切正常,在装箱之后出现了比较大的噪音,在将机箱接地后得到了解决),因为是甲类功放,所以发热巨大,即使静态电流只有0.5A,在一小时后外壳温度也来到了接近50℃。要说声音的话,就像很多老烧说的那样,比较的温暖,很适合冬天听。

网友A:
电脑要整个这么大的音箱?一直用那个买电脑送的塑料箱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脑要整个这么大的音箱?一直用那个买电脑送的塑料箱子

听个响是无所谓,要音质好肯定要大一点

网友:
功耗发热是个问题,夏天怎么办。

网友:
请问音频线是在哪里买的?看着还不错。

网友:
在用4766电压给的双30V,还有7377直流24V。没有那么好的音箱。甲类做过太热了。

网友:
电脑2.1多媒体音响属于啥功放

网友:
外壳很漂亮,赏心悦目,估计要占成本的大半以上。

网友:
牛你也换个好点的环牛,好板配好电源嘛,话说回来,这东西,高保真不假,但是耗电啊,待机瓦数都不低。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声音如何?

网友:
哈哈,现在还有人在玩1969

网友:
双15.5v变压器,重达1.5公斤,又笨又重

网友:
板子看着很不错,自己设计然后打板的?

网友:
挺不错的,赞,继续捣鼓。

网友:
对电脑音箱的要求很简单 能响有声音就很HIFI了

网友:
音响都要自己做吗?

网友:
25元收了一对爱华以前的老组合三分频音箱,功放用的TDA7265随便搭配,电脑用创新外置声卡,听到感觉还不错,就是功率差了点,不过除了音箱花了点钱,其他都是捡垃圾拼起来的,不敢要求高,但音质比现在市面上卖了好太多

网友:
看这散热片倒是挺厚重的,这是准备带多少瓦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