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15年的高尔夫四代,节气门插头接触不良

楼主(2022-12-29):
15年的高尔夫四代,

用5051B检测故障码,
发现节气门促动器位置传感器G187不可靠信号,间歇故障
今天把插头拔下来看看,
的确插头不光亮了,
WD40喷一点,
再插上,感觉好一点了。
就是怠速更加稳一点,
行驶了40公里,感觉提速慢一点了,
动力不燥,声音顺一点,踩放油门,转速提上去的时候有呜呜声音,比较好听。

也许只是心理作用,但网上大家都说这个传感器不可靠信号,往往是插头接触不良。

15年老车的节气门

插头是不光亮了,喷点WD40,再插回去。

老车,那些插头,都应该一两年定期拔下来喷一点,保持良好的接触。

网友A:
这是十五年的车,还是一五年的车?相差八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十五年的车,还是一五年的车?相差八年呢

开了十五年的车,行程21万公里,2007年落地的高尔夫四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十五年的车,还是一五年的车?相差八年呢

高四当然是车龄15年
2015年估计是高7?

网友:
我也有一辆。04年的高4 。还没报废呢。需要维修的地太多。但是车是好车。

网友:
车用插头应该是比较耐用的,可是真没有几个能让人放心

网友:
这个管用吗?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B:
WD40印象中不太适合这些插头位置的除氧,会对橡胶件产生副作用

网友:
楼主还是很懂维修的

网友:
有手套,有wd40看来楼主是比较懂的人

网友C:
高四经典的一代啊,十五年了要两检了吗

网友:
我的直接把插头换掉啦,电线老化裸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四经典的一代啊,十五年了要两检了吗

现在又是一年一检了,
老车就值得继续用下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D40印象中不太适合这些插头位置的除氧,会对橡胶件产生副作用

对橡胶件有副作用的,就是橡胶件会膨胀,但这个插头基本是塑料件,没啥问题。
我曾经对点火线圈插头喷WD40,结果那个橡胶密封件膨胀了,插不上,只能吧橡胶那个拆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橡胶件有副作用的,就是橡胶件会膨胀,但这个插头基本是塑料件,没啥问题。
我曾经对点火线圈插头喷WD4 ...

拆了就不防水了,要多留意哈。WD40有专门喷电子元件的,没残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橡胶件有副作用的,就是橡胶件会膨胀,但这个插头基本是塑料件,没啥问题。
我曾经对点火线圈插头喷WD4 ...

wd40好像有种专门用的

网友:
大众老车就是能给人折腾的机会,曾经我也这么干过

网友:
老大众还是可以的,特别是手动

网友D:
整点很细砂纸,剪成细条状,把接触面轻轻打磨一下,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净,插头的两边,都要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点很细砂纸,剪成细条状,把接触面轻轻打磨一下,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净,插头的两边,都要处理下。 ...

先WD40伺候一下,过两天看看故障码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