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简单的汽车车机,能收音/MP3/AUX

楼主(2022-12-29):
X鱼上撸的,能收音,MP3,AUX输入,试了下感觉还不错

卖家声明尾插难插,试了下确实好紧,怕插坏,不过看机子简单 ,没有螺丝,拨掉旋扭,松开侧面4个卡勾,很容易就拆散了。

PCBA只有两个主芯片,48脚主控,印字是msnx936。功放是YD 1029B,都没查到 资 料

看到接线说 是4路输出,实际上每两路喇叭是并联的

尝试了下,把多余的端子用尖镊子取出来单独试插都好紧,说明是线材端子问题。
拆去一些,好插多了。

网友:
看芯片印字,应该是厂家定制一次性编程单片机。

网友A:
这个多少钱,应该不贵,很薄啊,功率大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应该不贵,很薄啊,功率大多

9.9不包邮,功率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9不包邮,功率就不知道了。

虽然是山寨货,9.9的价格还不错

网友:
看屁股铝的,结果打开一看
有点单薄啊

网友:
现在车机改桌面的少了。

网友:
9.9不包邮,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确实简单,不过还不错。

网友:
这机器9.9包邮的价格,可以。

网友:
这小身板越来越单薄了。

网友:
这个价格便宜,听个音乐非常合适。

网友:
9.9的价格还不错

网友:
功能挺全的,价格可以。

网友B:
看起来就是个收音机

网友:
难道这是面包车上的车机?

网友:
老头儿乐,三蹦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个收音机

能插u盘,能收音,好点能存几个台,这个好像存不了台。

网友:
9.9的价格还要什么魔头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