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最近win11无法安装office 2021

楼主(2022-12-29):
win11安装了最新更新,最近安装office 2021时,无论用何种办法,包括Office Tool,就是无法安装Office,任务管理器里面的setup程序只有内存驻留,CPU、磁盘和网络皆为0,请问各位朋友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A:
马上2023年了,需要换2023上了

网友B:
使用专用的卸载工具先卸载老版本的office, 再安装新版本

网友C:
忘记了Windows默认属性是 时刻准备重装?

网友D:
我win11用的办公软件是office2016

网友E:
去官网下彻底删除工具,o15-ctrremove.diagcab,然后再安装。

网友:
一直用硬解的 没有装最新win11

网友F:
最近win11更新经常出问题

网友:
需要换2023上了

网友:
win11 22H2,用的office2021,就是180天激活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专用的卸载工具先卸载老版本的office, 再安装新版本

用了Office Tool Plus卸载,还是一样,安装程序运行后,只驻留内存,其他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马上2023年了,需要换2023上了

就怕2023也一样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记了Windows默认属性是 时刻准备重装?

实在没办法的话,也只能重装win1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win11用的办公软件是office2016

现在是Office安装程序运行不了

网友:
那就找开源office吧

网友:
路过学点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G:
是否有兼容性问题,换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官网下彻底删除工具,o15-ctrremove.diagcab,然后再安装。

微软官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win11更新经常出问题

是啊,可能是更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否有兼容性问题,换版本试试。

不是兼容性问题,已经安装了Office,因为一个小问题,想卸载重新安装,结果卸载了,却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