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电视电源适配器拆解

楼主(2022-12-29):
家里的索尼电视服役7年了,虽然不怎么看但是没有电视也挺不习惯的。

前两天发现无法开机,用万用表测了一下输入端没有电流,初步判断是电源适配器坏了。
过保后索尼的维修费也太贵了,打电话问了维修站一个适配器要300多,好家伙,某宝某多买一个得了
旧的闲着也是闲着,拆开看看吧。
外壳也太难拆了,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拆开,这个保险烧了啊,
保险外壳都烧掉了,终于找到型号JET 392方形保险丝。3.15A 250V的,也不知道除了保险还有其他地方坏了没?

网友:
电视用适配器供电,没见过,上个图看看。

网友:
一般不会只坏保险

网友:
买俩保险,先上一个试试,万一好了呢

网友:
图也省、、、、鸟。

网友:
图没传上来?

网友:
电源板挂了吧,一般不会只坏保险坏,应该是保险前面有短路,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
楼主不懂开关电源电路,不好给你当参谋。

网友:
没有图,远程不好判断哪里原因。适配器没有这么贵吧?

网友:
倒是发个图啊

网友:
电视用适配器供电,没见过

网友:
看回复这么多人没见过电视用电源适配器供电。完全打破了我的认知,我以为电视都是适配器供电的。。。
家里2014年买的索尼电视,型号:KDL-40RM10B。这个就是用电源适配器的。

网友:
sony的电源适配器太尼玛高科技了,还会隐身。

网友:
没图不做评价,修好了吗

网友:
就是电源外置

楼主负数,是不是上不来了?

网友:
怎么没图呢?

网友:
图被我吃了,你们不会还想看吧

网友:
我觉得外置的电源适配器一般都是密封设计的散热不太好。

网友:
没图别人怎么给你看啊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