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ETC滴滴响的解决方案(简单粗暴)

楼主(2022-12-29):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ETC嘀嘀嘀的叫声所困扰过,我甚至因为这个不停的启动,一度给耗尽电源,最后拆下来给电池充了电,为了防止激活失效,还把激活开关都给用铁线绑起来了,但是嘀嘀嘀的叫声还是烦人,后来一怒之下,就给改装了,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楼主:
这个是弄好了的,本来想直接内部短接,后来觉得还是外接开关比较好,因为万一要拔卡,还可以关掉开关

楼主:
先给大家看一张防止电子标签失效,捆开关的图片!

楼主:
在这个开关处,焊两根线引出去,我用的是耳机线,延展性比较好!

楼主:
打了点硅胶固定

楼主:
硅胶凝固的太慢了,等不及,清理掉了硅胶,又改贴了双面胶带!

楼主:
找不到地方出线,就干脆把原来的USB用热风枪吹下来了,反正这个USB又用不上!

楼主:
焊接好开关,打点热熔胶

楼主:
完工,再找个背胶贴上去就好了!

网友A:
我的ETC几年了,大多是扔在中控台上,最近这一两年偶尔会无缘无故滴滴滴响,拔一下卡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跟你的一样症状。

网友:
直接去免费换好了

网友:
把喇叭拆了

网友:
不能免费换吗?

网友:
电池很耐用,从没充过电,2年了依然有

网友B:
为什么楼主要分开那么多楼层

网友C:
同款ETC,同响,就是检测卡开关的问题,将卡掉个方向插或者翻个面插会好一些天,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是以前用过的两次其他形状的ETC都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是这款ETC设计的问题。

楼主:
喇叭拆了是不会响了,可是有个问题,他这样接触不良反复激活,是很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ETC,同响,就是检测卡开关的问题,将卡掉个方向插或者翻个面插会好一些天,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 ...

是的,就是开关问题,我这样弄好之后,两个月了,没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楼主要分开那么多楼层

看到你找个问题,我还楞了一下,仔细想了一会,好像是这么回事,第一次发帖,考虑不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ETC几年了,大多是扔在中控台上,最近这一两年偶尔会无缘无故滴滴滴响,拔一下卡又好了,不知道是不是 ...

是同一个问题没错,我之前也是响了就动一下卡就好了,但是总是会响,就很烦,所以最后想了这个招,别说还真不错,两个月没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