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日产老款颐达方向盘拆解与包皮手术

楼主(2022-12-29):
家里的07款颐达,车况尚可,就是方向盘的包皮老化磨损,花了几十巨款在深水宝购置仿皮方向套,自己回来动针线缝。

因为之前换过游丝,我选择把方向盘整个拆下来搞,当然,避免气囊误动作,还是先断开电瓶供电。步骤:拆气囊-游丝-方向盘-缝合包皮,然后反向安装就行了。
第一次包皮,所以折腾了3个小时才完成,效果还行吧。

网友:
你这个包皮手术
它疼不疼

网友:
为了包个皮,连方向盘都拆了

网友:
同款手动,代步,十几年了,非必要不投资。

网友:
还是拆下来处理包皮方便

网友:
看来手术很成功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拆来来搞!高手

网友A:
不拆下方向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拆下方向盘可以吗

卖家视频就是不拆方向盘,但要用撬棒把皮塞入间隙里面收边。

网友:
辛苦楼主拆换方向盘包皮分享

网友:
不光割包皮,还要裹包皮。

网友:
第一次见拆方向盘,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手术成功,好看又好用

网友:
胆大心细,换的包皮不错。

网友:
拆下来缝,属于比较讲究的了。

网友:
拆都拆了  干嘛不顺带手整个多功能方向盘

网友:
啊 我想念我之前的那辆骐达了 5555

网友:
建议医院参考。高档包皮手术,可以考虑把JJ下下来做

网友:
这个是包皮手术啊,看来挺成功的

网友:
包的挺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