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Intel 240G固态硬盘拆解 求个修复工具(已解决)

楼主(2022-12-29):
如题,分区写保护,无法进入系统,进不去pe(就是费解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硬盘的故障会导致PE进不去,后来发现pe也是可以进的,但是时间非常久,久到离谱)

--维修思路是这样的,该盘是intel的oem盘,根据5400s firmware关键词找到了该盘在联想服务网站上的固件更新工具,得知该盘旧版固件有locked data的bug,因为该工具只能工作在Windows下运行,所以只能希望电脑能成功进入pe(pe进度条走完后黑屏,后来等了10分钟或者更久,突然屏幕亮了,看到了pe熟悉的壁纸,到这个界面时pe还是没有什么响应,于是接着等了很久)等到成功进入pe桌面后,打开工具,根据提示点击升级,升级过程也特别漫长,成功后提示重启电脑,再次进入pe发现如丝般顺滑,妥了,硬盘可以读写了,最后又搜到了该盘的最终版固件,版本号LSFL44P,到此完美修复

网友:
只知道用,坏了买新的,飘过。

网友:
固态硬盘似乎还是容易坏的

网友:
这玩意我也有一个,貌似没得玩

网友:
好东西。
工具教程只能度娘了

网友:
英特尔的一般没有工具。

只能换板用类似的主控量产。

买固态,一定要买自家设计生产闪存的,最好主控也生产的。

网友:
英特尔也成组装厂了?

网友:
固态硬盘现在也便宜了

网友:
sata接口的吗?

网友:
东西不粗哦啊

网友:
这个真不懂,HDD丢分区也是网上搜才弄回来的

网友:
看芯片 找量产工具

网友:
到SSD存储技术版块问问,里面有高手。

网友:
搬颗粒到通用板子上,重新开卡

网友:
我坏过一模一样的卡,联想电脑里自带的,没办法开卡的放弃吧。

网友:
英特尔自己也产闪存啊,居然用南亚的闪存,慧荣的主控……

网友:
还好容量不大,不算太可惜

网友:
这个要换主控了

网友:
INTEL的SSD耐操,我有一个10多年了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