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遇到东芝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512Gb颗粒求助大神帮助!

楼主(2022-12-29):
最近遇到一张金胜维256G的故障盘,疫情没事干研究学习量产修复,
颗粒是0x98,0x3e,0x99,0xb3,0x7a,0x72,0x0,0x0 - Toshiba 64L BiCS TLC 16k 512Gb/CE 256Gb/die 2Plane/die
找了很多支持TSB BiCS的工具都没法识别成功,转接卡一直用的JM20239D,这个盘一直auto没法自动识别,
手动选了Toshiba 256G TH58TFT1V23BA8H 都无法成功

网友:
bics3的工具不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usbdev.ru/?wpfb_dl=9345

这个量产不过去呢。。报错 是转接卡的缘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量产不过去呢。。报错 是转接卡的缘故吗

报错内容是什么,转接卡能识别的话一般不会影响开卡,先检查一下设置是否都正确,特别是容量,要不就指定容量

网友A:
报错截图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截图是什么?

明天我发上来,谢谢各位大神费心~!

网友B:
A93=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CMDD5)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CMDD5)=45,3E,99,B3,7A,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672,01000,02,02,02,2,42,00,0,99,7F,01,0000,A2,00,00,20,20,25,10,00,02,00,00,00,10,1C,60,2,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91,01,00,00,00,00,87,87,00,00,0000,00,00,00,00,00,00,00,
A94=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58XT_S1)(CMDD5)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58XT_S1)(CMDD5)=45,3E,99,B3,7A,72,4,16,1952,12288,0768,02956,02672,01000,02,02,02,2,42,00,0,99,7F,01,0000,A2,00,00,20,20,25,10,00,02,00,00,00,10,1C,60,2,0,02,04,06,FF,01,05,3,05,0008,0008,7F,91,01,00,00,00,00,87,87,00,00,0000,00,00,00,00,00,00,00,

用闪迪的bics3工具试试,上面两条闪存的信息,id第一位改成98.(闪迪东芝有些闪存用的是相同的晶圆,只有第一位厂商名称不一样)

网友B:
0x22>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FlashID 不同于 FlashDB 设置

参考坛里的教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247-1-1.html

改flash i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x22>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22)/(08.12)>FlashID 不同于 FlashDB 设置

参考坛里的教程:

好的 兄弟费心了~感谢 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错截图是什么?

这是报错截图 和我的设置开卡设置

楼主:
好像没找到TO521A呢您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93=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CMDD5)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 ...

用了闪迪的工具也报错 改了ID

网友C:
试试这个,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应该没问题。

好的 我试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这个,应该没问题。

大神啊!果然可以 真是非常感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啊!果然可以 真是非常感谢您~!

别客气,我是小白,大神不敢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客气,我是小白,大神不敢称~~~

兄弟谦虚了 以后大家互相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A93=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CMDD5)
Sandisk,256Gbit,SDYNBIAMA-032G(bics3)(CMD65) ...

别乱套用了,根本就是错的
你用的是32G的颗粒,别人是256G的盘,会用32G 的颗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