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特大喜讯!导航屏幕模糊问题完美解决!过程很复杂,结果很简单

楼主(2022-12-29):
导航本来准备扔掉的,一顿大拆发现惊天秘密,拆除罪魁祸首!过程很复杂,结果很简单,各位车友可以按照我的方法,拆除触摸屏前面的保护膜,因为氧化导致保护膜变白,屏幕模糊,拆除后贴上钢化膜,彻底清除白内障!撕下原车塑料膜,买个新塑料膜,裁好尺寸,粘好装车,跟新的一样!

楼主:
撕下原车塑料膜,买个新塑料膜,裁好尺寸,粘好装车,跟新的一样!

网友:
不要膜是不是也行呢

网友:
我勒个去,就是个膜的问题?

网友:
你那是原车机触摸屏幕出厂保护膜使用久磨花了,撕掉就可以了。与贴不贴新膜无关。

网友:
原来是这个原因的呀。

网友:
外面的膜怎么还用拆屏幕?

楼主:
触摸屏外面附着一层较厚的防滑膜,跟屏幕是一体的,用刀片裁下来很费劲

网友:
恭喜卤煮,我车子车机自带的外屏不耐磨,我贴了张钢化玻璃

网友:
这原来的膜质量也太差了吧。

网友:
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外面附着一层较厚的防滑膜,跟屏幕是一体的,用刀片裁下来很费劲

这是防爆膜,用来防止爆屏玻璃伤人,规定车机是必须有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防爆膜,用来防止爆屏玻璃伤人,规定车机是必须有

群内有高人,我说怎么扯不断那个膜呢,原来是行业要求

网友:
塑料老化了?

网友:
我的是花屏,有一些横条纹

网友:
那玩意用车时就应当撕掉。就是一塑料膜和座椅保护套一样

网友:
确实,这么简单的问题,是不是都准备换屏了?

网友:
这种车机的导航都要离线升级   不方便

网友:
都是膜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