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腔体耦合器,射频信号使用的

楼主(2022-12-29):
路边捡的玩意,电信用的吧。拆开发现都是直通的,只有个尼龙螺丝调节导线间距,高频有点玄学在里面。

网友:
高频的东西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大凡这种高频的东东,外行都说这就是个玄学……

网友A:
谢谢分享,工作原理类似一根天线对着另一根天线发射信号,并且把这两根天线封装在同一个腔体里。

网友:
就这东西太难搞了

网友:
涨姿势了,看不懂,哈哈

网友:
我去 这什么原理啊

网友:
不懂这东西。

网友:
高频确实玄

网友:
高频的世界看不懂啊。

网友:
看不懂,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工作原理类似一根天线对着另一根天线发射信号,并且把这两根天线封装在同一个腔体里。 ...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这个东西拆开基本就废了。

网友:
高频的东西,确实很奇妙

网友:
高频,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