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bian安装filebroswer并设置开机自启

楼主(2022-12-29):
首先,我使用的是中兴的机顶盒B860av2.1,通过TF卡启动为armbian系统,外接一块移动硬盘当建议的文件服务器使用,本篇记录操作过程作为备忘。

安装filebroswer操作很简单,但大内网导致某网站访问不了,所以这里需要取巧一下。
curl -fsS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ilebrowser/get/master/get.sh | bash

正常来说,第一步是运行以上命令将程序文件下载到系统中,直接运行的话,会出现如下提示
curl: (7) Failed to connect to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port 443: Connection refused

这时需要获取该网站能被我们访问的IP,然后修改到系统hosts文件,让系统能经过该IP进行连通,网站如下
https://www.ipaddress.com/site/raw.githubusercontent.com

一般在IPv4 Addresses这里会列出几个IP,我们可以在系统中进行ping测试,选择能ping通的那个进行使用
编辑hosts文件,操作如下
nano /etc/hosts
185.199.108.133        raw.githubusercontent.com         #以此为参考将数据添加到hosts文件的最后

重新回到第一步,可以看到,运行命令后,系统会自动下载程序文件然后解压到/usr/local/bin目录,并提示安装成功
curl -fsSL https://raw.githubusercontent.com/filebrowser/get/master/get.sh | bash
Downloading File Browser for linux/arm64...
https://github.com/filebrowser/filebrowser/releases/download/v2.23.0/linux-arm64-filebrowser.tar.gz
Extracting...
Putting filemanager in /usr/local/bin (may require password)
Successfully installed

然后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执行文件,用于开机自启的时候启动filebrowser
mkdir /root/filebroswerdb
nano /root/filebroswerdb/autostart.sh

这里大概解释一下(不一定描述的准确,有误请指正)
-a 0.0.0.0 #监听所有IP地址
-p 8888    #端口为8888
-r /media  #绑定根目录下的media目录
-d /root/filebroswerdb/filebrowser.db #数据库文件的保存位置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变更对应参数

接下来需要将刚才建立的可执行文件添加到开机启动项中
nano /etc/rc.local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此文件的exit 0 之前
bash /root/filebroswerdb/autostart.sh
ctrl+x
y

重启系统,filebrowser就会自动启动了,首次登录的账号密码都是admin
至此完成

网友:
共享目录更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