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当时20块钱买的龙韵手电钻用了3年突然坏了 没想到里面竟然还不错

楼主(2022-12-29):
外观全黑色,看起来还不错

直接拆了,也没什么好修的了,直接再买个无刷的
这里面结构比较简单

分离外壳,就一个电池座,一个调速器,一个电机

调速器,还带一个led灯

直接把电机和电池连接也不行
短接调速器也不能启动,不知道是哪坏了
换了电池也不行

电机这个齿轮无论如何我都撬不下来,撬弯了两个螺丝刀一个钳子
电机来自大通机电

拆开电机,里面碳刷还好啊
但是直接接12v电短路
不知道哪有问题

拆开齿轮箱,里面齿轮竟然是全金属的
这整体用料很不错
行星齿轮减速

弄得满手是油,这东西真不愿意拆

这个是切换双速的,和双速切换杆连在一起

然后就是二级减速了

真个机械结构全是金属的零件,这个真不错
用了3年这个齿轮箱也没明显磨损

直接用断线钳剪断电机的轴
看看电机怎么样

电机还自带一个小风扇

这边线圈明显短路了

万用表测得三个绕组全是0.0,懒着夹毫欧表测了

刮开一看是纯铜的线圈
这整个真的不错,不像是20块钱的东西

接下来拆调速器

外面是mos管的散热片

拆开外壳,里面还挺复杂的

背面滑环已经磨损严重,二极管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MOS管是HY1707
规格75V80A,余量非常非常大,这边应该是没问题

主控是cp069s,查不到资料

这个原理我没看懂,本来以为这东西很简单

然后发现我自己做的电池竟然也干坏了
不知道是电机坏了把保护板烧了
还是电池故障把电机烧了
重新换保护板

这力神电池用了3年测得内阻还是15,重新焊上新的保护板

重新组装,另一个电钻测试一切正常

这原来的保护板不知道哪坏了,直接扔了

网友:
你解开了我对调速开关的疑惑了。我也是29.9包邮的,快速当直接抠到底电钻居然停转了。用手握住钻头也是停,我以为电池不行,换了新电池,好像没改善多少,最后懒得拆了,不过新电池好像用低速挡就抓不住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好像是十几块买的,用到现在还好的。

网友A:
龙韵没上车,上的虾牌的车,不知道虾如何。

网友:
坏得彻底啊,电机烧,保护板挂,安慰

网友:
我觉得你拆得很好!因此打赏你cp069资料
请笑纳

网友:
20块用了两年够本了,齿轮竟还是金属的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有料啊

是不是用的不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龙韵没上车,上的虾牌的车,不知道虾如何。

虾的手柄不是垂直于主轴的,所以用的时候我感觉太费劲...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

网友:
真心不错,我淘的是虾牌,不知里面怎么样?

网友:
这个东西看起来质量不错

网友:
里面齿轮竟然是全金属的

网友:
电机坏不容易

网友:
齿轮竟然是全金属的,昨用的坏的这么彻底。

网友:
齿轮倒是很耐用的

网友:
齿轮是锌合金的吗?

网友:
低价产品竟然是良心好货

网友:
全金属的齿轮,的确不错

网友:
好像20多一把,电池和充电器差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