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关于液晶电视背光设计的一点儿想法

楼主(2022-12-29):
       朋友家的飞利浦55寸液晶电视背光又坏了,正赶上疫情封控刚开的时节,对家里老人影响比较大。上次背光损坏是还在三年保修期内的,因为京东账号找不到没法保修,就买的拆机背光条换上了。用了两年多一点儿。这次买的全新背光条,今天换上了。换背光不是什么高技术活,主要是胆大心细,考验动手能力。因为场地限制,偶尔会有小塑料碎屑遗留在液晶屏里,不好处理。
      现在的液晶电视质量真是不敢恭维,过去吹牛的led寿命长的特点完全体现不出来。与灯管的比唯一的优点可能就剩节能了。挂墙的东西,薄点厚点真不重要。我家的电视还是CCFL背光的,因为使用比较少,效果依然很好,看着就是比LED的舒服。
      经常修微波炉的朋友应该知道,微波炉底部有个同步电机,负责驱动炉盘(平板的是搅盘)旋转。那个地方外壳的铁板四周有缺口,是为了拆卸方便,但说实话,修过几十台微波炉,就一台是这个电机损坏的。比液晶电视背光的损坏概率小太多了。
      由此想到,液晶电视的后背钢板要是也这样,设计成易拆卸的,换背光就太省事了,还可以避免杂物进入液晶屏。估计没有厂家会这样设计,让人以为他对自己电视的质量没信心吧。

网友A:
厂家希望是坏了就换新的!而不是修!

网友B:
我三星电视看了五六年也没问题,前两年又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厂家希望是坏了就换新的!而不是修!

就是这个理。
厂家希望利润最大化

网友C:
厂家的目标应该时保修期内质量尽可能好,保修期外质量尽可能一般

说到微波炉,遇到个吐血的问题,现在很多微波炉带加热管,但是不像烤箱那样加热管开放式,是直接密封到顶部里的,而且无法打开清理,之前加热肘子忘了封保鲜膜,脂肪直接炸到加热管上了,没法清理,过了很久都干了,最近用了一次加热管,结果直接冒白烟,然后他妈燃了

网友:
这东西就没打算让你修

网友:
现在的电器应该都是不想让你修,容易坏,还是计划报废的那种

网友:
选用廉价器材造低成本便宜商品,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
个个都坏了去修不买新的,厂家怎么活?

网友:
质量太好,卖不出去咋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厂家的目标应该时保修期内质量尽可能好,保修期外质量尽可能一般

说到微波炉,遇到个吐血的问题, ...

本人从不建议大家买带烧烤的微波炉,用烧烤功能食物必须是敞开的,不能封闭,这样一来食物残渣弄得到处都是,经过火烤很难清理,尤其不锈钢、油漆内胆的,搪瓷内胆的还好些。
喜欢烧烤就直接上烤箱或者空气炸锅。话说,剩烧饼空气炸锅一下,跟刚出锅的有一比

网友:
有个不成熟的想法,把液晶电视的背光做成光导纤维的,光导纤维不容易坏,集中引到光室,类似于投影机的灯泡,做成单独的光室,这样更换起来就不用大拆了,不好的就是没法实现分区背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厂家的目标应该时保修期内质量尽可能好,保修期外质量尽可能一般

说到微波炉,遇到个吐血的问题, ...

带烧烤功能微波炉,最早格兰仕提出的“可以烤羊肉串的微波炉”,也打过“光波炉”旗号,
用起来确实很脏,
建议买微波炉时直接选不带烧烤的

网友:
飞利浦的质量可能也就这样了

网友:
拆坏了算谁的呢

网友:
有的时候工业设计并不是要让你多么好维护,为了利益反而增加维护难度,即故意弄成一次性消费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从不建议大家买带烧烤的微波炉,用烧烤功能食物必须是敞开的,不能封闭,这样一来食物残渣弄得到处都 ...

是的,以前就没想过会有这种骚操作,老丈人公司发的微波炉才知道有这种功能,网上搜了一下现在的微波炉带光波的还不少,而且发热管都是封死到钢网里的,都不提供清洁功能,总感觉就像是买锅带了一个爱脏还不让刷的锅盖,还不得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带烧烤功能微波炉,最早格兰仕提出的“可以烤羊肉串的微波炉”,也打过“光波炉”旗号,
用起来确实很脏 ...

我的理解应该时怕用户打开清理不关闭直接开微波损坏光波管,但是一个微动开关检测就能解决的问题。在顶部最容易脏的地方,最容易纳垢的结构,还不支持清理,想想就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三星电视看了五六年也没问题,前两年又买一台

海信的55英寸电视,2008年买的,现在还正常。1080p 像素点对点,看高清效果好。当时花了1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