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制作一个0-100M电阻箱

楼主(2022-12-29):
一直用十几块钱的编程电阻排调整数电阻,但是,使用中发现,跳线帽插拔过程,很容易弹飞跳线帽,而且这个电阻排量程窄了点!最小步进0.1Ω,小电阻无法更精确调整,最大电阻也不超过10M。
只好狠狠心,做个电阻箱!跟之前的电容箱一样的要求,不要求它示数精度有多高,贵在可调!
0.1Ω和0.01Ω用了0.1%的贴片电阻,1-10M用了,0.1%低温漂色环电阻。

网友A:
0.00欧时接触电阻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欧时接触电阻有多大

挺大的,算上线阻超过0.1了

网友:
好精致的盒子

网友:
楼主这电阻箱做得真好,有工业级水平了。

网友:
旋钮看着好专业

网友:
老强迫症了

网友B:
不错,这个范围够宽。
开关接触电阻和接线电阻可能还是有点大,可以用电桥或毫欧表再逐点测一下,看看主要影响是哪部分,如果波段开关没问题可以换粗单芯铜线,10级开关+导线应该可以做到0.02Ω。你测试图上看在没减测试线电阻的情况下电阻箱0.85欧表显示1Ω,这样看电阻箱零位电阻不大于0.15,这还是有点大的。同时也可以在中间多加几个接线柱,分段用,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导线和开关的电阻

网友C:
0.01大欧了,档位开关的接触电阻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1大欧了,档位开关的接触电阻会不会有影响

可调电阻箱,接触电阻大小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范围够宽。
开关接触电阻和接线电阻可能还是有点大,可以用电桥或毫欧表再逐点测一下,看看主要 ...

这个无所谓,我就是用可调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个范围够宽。
开关接触电阻和接线电阻可能还是有点大,可以用电桥或毫欧表再逐点测一下,看看主要 ...

这种单刀波段开关的接触电阻还是很明显的,零位没法做到很小。

网友:
小阻值电阻用线绕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楼主这个箱子是干吗用的呢?看到你这个箱子马上想起了当年校热电阻式测温仪用的标准电阻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单刀波段开关的接触电阻还是很明显的,零位没法做到很小。

这种波段开关打理一下没问题的,每个开关两个触点往往是常闭那个触点有问题,所以前面建议你分段量。这种开关正常状态接触电阻不高于1mΩ。
扣除表笔电阻

零位电阻10mΩ,对于8个decade来说这是偏大的,因为我这个最小电阻分度是10毫欧所以内部将0位补偿至最小分度。6个decade的zx25也是这样做的,10m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无所谓,我就是用可调属性!

电阻箱的制作不仅在于电阻,不仅在于可调,这里面最难的其实是开关接触电阻的控制,接触电阻大了不仅意味着电阻大,更意味着接触电阻不稳定,那么即使可调即使单体电阻精度再高整体性能也无从谈起。

网友:
这么多旋钮,看着老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的。。。。。。

好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