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保护板上的sdo标记是什么?

楼主(2022-12-29):
拆开步步高手机的锂电池保护板,上面的p+  p-是power正负极的意思,可是那个莫名其妙的sdo是啥意思?
如果我大胆的不接这个sdo线,又会怎样,毕竟淘宝一些散装DIY电池(带保护板的)只有正负两根引线
如图

网友:
一般都是温度保护吧

网友:
类似 HDQ 的单线通讯协议吧.

楼主:
温度保护么?

网友:
是不是串行数据输出

网友A:
最左边那个3脚的芯片,应该是个1-wire总线的序列号存储芯片。
如果SDO线不接,手机读取不到电池序列号,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1.电量图标处显示问号;2.不能快充,甚至可能不能充电。

网友:
标记, 是什么?

网友B:
sdo(sparsedataobservers稀疏数据观测器)算法的锂离子电池电压故障诊断方法及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o(sparsedataobservers稀疏数据观测器)算法的锂离子电池电压故障诊断方法及系统 ...

一看好复杂的样子,果然换电池就没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左边那个3脚的芯片,应该是个1-wire总线的序列号存储芯片。
如果SDO线不接,手机读取不到电池序列号,可 ...

这样子啊

网友:
要么不开机,要么无限第一屏,要么开机电量0

网友:
可以看下左边那个3脚IC上面的丝印,图片里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