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伟GPC-3030dn可调电源维修僵局

楼主(2022-12-29):
更新,终于修好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3538-1-1.html

在鱼花了240包邮买的固伟3030dn可调电源,不包好坏,到手不开机,看了下保险烧了,换一个新的5a保险开机可以,但是开机cc两路红灯常亮,问题应该是短路保护,打开电源更换电流1k电位器,并检查输出并联的二极管,2n3055三极管,都无问题开机,还是一样,这个电源的电路板都是两路同样电路参数,所以我决定断开变压器输入1路,只保留2路输入,可以正常点亮,不保护了,可以调电压,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保护电路出问题,我把主板模块,741cn和lm301an两个模块的1路和2路对调,还是一样,求师傅帮忙解答下

楼主:
哪位师傅不吝啬,帮忙解答下并修好,送一个全新倍斯特9205万能表

网友A:
这渣渣表我是不稀罕的,不过楼主已经表示诚意了,还不错,像这些故障其实都简单,不过我不会遥控修理,帮你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渣渣表我是不稀罕的,不过楼主已经表示诚意了,还不错,像这些故障其实都简单,不过我不会遥控修理,帮你 ...

帮个忙呗,可以现金红包,加个v130-6341-689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师傅不吝啬,帮忙解答下并修好,送一个全新倍斯特9205万能表

面板中间那两个按钮,全都按出来试试(左右两路独立,互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中间那两个按钮,全都按出来试试(左右两路独立,互不影响)?

按出来,都是一样的,同样cc短路保护,就是拔掉坏的那一路输入,另外一路可以调电压,不保护了,最低7.5v最高39v调,不能0v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个忙呗,可以现金红包,加个v130-6341-6898

谢谢信任!确是弄不来遥控指挥,看你还是很有基础的,慢慢摸索吧,靠自己是最好的,从故障描述来看没有大件损坏,可能就是哪方面保护了,或者可调电阻失调了调乱了等,或者301外围稳压管电阻电容呀这些,

网友:
没有大件损坏,两路对比着测试,解决问题不难,难得是耐心

网友:
固纬GPS-3030电路图

网友C:
如果两路结构一样的话,先将2路的恒流电路分节点量电压并记录。然后将2路板子去掉,对照2路电压逐点测量1路的板子,对比查找障碍点。
而你说对调过板子,那问题是否在接插件或连接的线路部分?

固纬GPC3030DN数字式直流电源说明书-百度经验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27fa7326f211a446f9271f5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路结构一样的话,先将2路的恒流电路分节点量电压并记录。然后将2路板子去掉,对照2路电压逐点测量1路 ...

多谢师傅指导,已经成功修复了

网友(2024-08-27):
引用 楼主:
多谢师傅指导,已经成功修复了

怎样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