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影驰铠甲战将128G

楼主(2022-12-29):
原来觉得公司电脑系统慢,其实就是因为是机械硬盘,当时(18年)自费170巨款买了个影驰铠甲战将128G的做系统,电脑(3代i7的)确实快了不少。后来公司统一加装固态硬盘,自己这个盘就拿回来了,给家里那台08年左右买的戴尔1420电脑换装上,这电脑是给老妈用着玩的,看看电视剧,跳舞视频,原来用机械硬盘时,启动确实很慢。
前几天配了新电脑,把原工作电脑(也是个戴尔笔记本,13年左右的i7独显本,其实感觉还挺快的,接了外设和显示器,电脑就当主机箱用的)淘汰下来给老妈了,于是戴尔1420就正式淘汰下来。这个固态硬盘又重新拆了下来。

外观这样的,正面大大的将字,总感觉浓浓的山寨风。

背面,写了一些参数,128g的,办公用单做系统还是足够了的。
于是开始从缝隙撬开,这硬盘,塑料用料真好,卡扣做的还真紧,指甲撬断了还没撬开,最后用拆机片大力出奇迹才弄开。

看颗粒,是自封的颗粒,正面有4个颗粒
自封的颗粒,就搞不清是啥货色了。

反过来,乖乖,还有4个颗粒,那是16×8
最后,直接不要壳子,把板子直接插进优越者的usb3.0移动硬盘盒,就当一个大号优盘用吧,速度算还挺快的,而且没机械硬盘装的移动硬盘重,带着也方便。

网友A:
当年的还行,现在的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还行,现在的可行?

现在都是半截板,一个主控加一个颗粒

网友B:
这个闪存质量应该比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闪存质量应该比较差

差归差,用了这几年还没出过问题。还有个十来年前的杂牌金胜维,在工作机上用,这么多年了,居然也没出过问题,这个盘是个满板的。

网友:
几年前可能是MLC,再次也是TLC。

网友C:
是显卡那个影驰吗

网友D:
这种自封片,性能堪忧

网友:
还是买二手的东芝Q200EX好

网友:
规规矩矩的挺好的啊

网友E:
我买了俩否是黑色的战将,蓝色的应该是更早的版本吧

网友F:
用自己的钱给公司的电脑升级,你真的是舍己为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自己的钱给公司的电脑升级,你真的是舍己为公啊

正常吧。也没多少钱,工作效率提高一些,省下的是自己的时间可以用来提升自己。

网友:
当年花了巨资买了一个德乐T1 240G。前段时间用flash ID测了一下是镁光MLC。估计是白片吧。
大约有5年了一切都正常就是性能弱。感觉做系统盘只要运气不是太差,杂牌也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其实买固态运气很重要,楼主没有怎么挑选,也用了很久了没有出问题。

网友:
东芝的tlc 用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俩否是黑色的战将,蓝色的应该是更早的版本吧

18年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自封片,性能堪忧

如果自封片属于正规厂家,不求性能会多高,但一般也不会太差,实际用下来也不是属于差的类型,比较中庸,速度一直保持的不错,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显卡那个影驰吗

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