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做工用料都非常好的36V充电器HP8204C,小白求改压24V

楼主(2022-12-29):
三十块钱淘得一个铝壳36V充电器,想改压24V,芯片有:两块324+494+431,小白求高人指点改压方案,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不现成的了,,,

网友:
差的有点大,变压器次级要重新绕,减少线圈

网友:
按最后一张图片的431,串接10K电位器就可以

网友:
先弄清电路,做好功课,困难不大。

网友:
网上搜一搜

网友:
貌似494的还有一些保护电路要研究一下……

网友:
这是个充电器,那3个可调电阻可以直接调整电压恒流值,调节范围不够就再换和可调电阻串联的电阻,

网友:
再淘一个来

网友:
做好功课应该不难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赐教!晚上就按各位的提点尝试改压

网友:
494芯片的改可调大把教程,改固定24V更简单。

网友:
论坛果然多能人

网友A:
做工确实可以。不过我是不喜欢金属外壳的,怕漏电。功率又不大,携带、近身的东西,塑料壳就好。

网友:
改的太低了431调节超过范围了,最好的办法是变压器后级按比例减少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确实可以。不过我是不喜欢金属外壳的,怕漏电。功率又不大,携带、近身的东西,塑料壳就好。 ...

车载正弦波逆变器更不适合金属外壳,漏电后比手机电源高压侧电容厉害很多。楼主改电源基准,很多被用在台达款5v-4A,实际到货是杂牌,配USB转接给充电宝充电经常保护,拆开后才知道是废旧笔记本电源板,从19伏改到5伏,自带开关变压器绕组不匹配问题,需要改低压侧绕组。

网友:
直接改成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
先改431看看是否能将电压降下来。

楼主:
先感谢各位坛友的关注和指导,今晚尝试调节下三个电位器,最上面一个电压有起落变化,第二三两个是调节过压断电电压点和缺电启动充电电压点的。感谢各位引导小白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