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请教下各位,PS3111开卡报错,什么意思

楼主(2022-12-29):
PS3111开卡,使用了1153E转接的USB,开卡过程走到一半多时候,报错,提示如下:

请教,是哪儿不对。ID分布显示无异常.擦除过程PASS的。

网友:
3111这玩意很神奇,说不定过两天就好了

网友:
3111 用6081 优先

网友:
同问,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2023-03-21):
楼主弄好了吗?同样的问题

网友:
PS3111开卡我用1153E有几个开不了,要用什么转接卡

网友:
先选1,擦除看一下

网友(2023-09-03):
这个玩意BUG很多

网友:
试试自定容量为16G,看看能不能开?不行的话拆闪存上清空架清空,还不行那就是闪存挂了,上58XT或许能够续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