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驰骋沙场多年的万用表,给你改装锂电池供电,还你一个强劲动力

楼主(2022-12-30):
今天在清理杂物时,突然发现很久以前购买的一款锂电池的充电和升压一体化的板子,想想看这块板放了这么久为什么不用掉它呢?正好跟了我多年的万用表,9V层叠电池快没电了,何不用这块升压板给万用表供电呢?这样即可省去购买9V层叠电池的钱,也可以不用老担心万用表忘记关机。说干就干,立即给万用表改装一下。

但是改装需要有锂电池,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从朋友那里拿来的耳机仓,里面就有锂电池,何不利用它呢?反正耳机仓多的是,才8元一个,库存有几十个,随便拆随便用,不用心疼。这是拆机贴:《拆一个HolyHigh品牌的耳机仓,并分享电源管理芯片SY8821的电路图》

下面开始改装之路:

主角:跟我驰骋沙场多年的功臣-万用表,它跟我有了多年的感情,除了兢兢业业的工作之外,从来没有掉过链子

这是充电升压板实物图:

以前购买板子的载图

从耳机仓拆下来的锂电池,原机带有多功能充电保护板,这次没用到

充电芯片为TC4056,充电板默认为1A的充电电流,充电电流太大,会把500mAh的电池充坏的,必须降低充电电流为100mA左右,于是把来的电阻1.2K换成12K,即可成功修改充电电流

在电池一面贴上双面胶,把充电板粘在电池表面

把电池上的两根电源线焊接在充电板的BAT+和BAT-

这是焊好后的成品

这是焊好后的成品

拧出万用表后面的螺丝

万用表的电池仓,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把电池放入电池仓里面,正好可以放下

从另一个角度看,免得坛友们说我拍照是平面的,没有立体感

在升压板的VOUT+和VOUT-端子上,焊接两根线,给万用表供电用

在升压板上,调节旋钮使电压为9V

测量一下空载时,升压板的静态工作电流有多少,结果显示0.43mA,也就是430uA,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大?按照500mAh的容量,500mAh/0.43mA=1162.8小时,也就是可以使用48天,行吧,那就每隔一个月充一次电吧,还算可以接受。

在万用表的弹片上,进行上锡,后面好焊接电源线

把焊好的两根线,焊接到万用表的弹片上,注意区分正负极

合上盖板,哦,被挡住了,放不下去,仔细观察是电池的包装袋的拆边太大,挡住了盖板,研究了一番,可以用力压下去,也就是把电池的拆边压紧,但不会把电池本身压伤。相当于把人穿的棉衣压紧,把棉衣收缩而已,不会对人肉压伤

用手压紧后盖,然后上紧螺丝即可,一切都是这么完美

激动的时刻来了,打开万用表的旋钮手柄,久违的数字跳动起来了,成功了

原来二极管测试档时,短接表笔会显示电池低电量的图标,这次短接表笔,没有出现低电量的提示

原来蜂鸣档测试时,短接表笔会显示电池低电量的图标,这次短接表笔,没有出现低电量的提示

至此,万用表改装锂电池供电,完美收宫,包括充电升压板和锂电池,总成本不超过10元,省去了购买9V层叠的钱,还是挺值的。

网友A:
这种带升压功能的板子,一般静态电流偏大,愿意的话,可以加个小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升压功能的板子,一般静态电流偏大,愿意的话,可以加个小开关。

万用表的表面套有防摔胶套,不想拆机,不想破坏表面,影响外观

网友B:
静态太大了。有些几十个ua或者1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态太大了。有些几十个ua或者100左右

我是废板利用,你有什么好芯片可以介绍吗?

网友C:
这个板好像可以改静态电流为50uA,楼主不妨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好像可以改静态电流为50uA,楼主不妨搜索一下。

哦,可以改吗?这款升压芯片的丝印为B628,六个脚的芯片,我一直查不到这款芯片的资料,你知道它原来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不错,毕竟大牌子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可以改吗?这款升压芯片的丝印为B628,六个脚的芯片,我一直查不到这款芯片的资料,你知道它原来是什 ...

b628的型号是sx1308。这款一体板确实静态电流大,加个开关好点

网友:
记得在哪有人说过升压电路影响表头我就没改了,我也想改很久了。

网友:
有的万用表,
不用升压,
直接用上锂电池,
不会報低电压提示,
我的 UT136A 就可以。

网友:
可以用48天够了,改锂电池就是为了充电方便

网友:
震动大了…升压电压就变了…

网友:
升压9v成品电池没找到过关的。

网友:
也有9V锂电池的

网友:
我现在用着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
改的挺好,挺实用的

网友:
可以加个小开关

网友:
楼主要注意。这个升压板子有一个致命缺点。当输入电压过低(具体及我没有记下)的时候  输出电压会达到几十V以上。要特别注意!!

网友:
输出加一个三极管,有负载才升压,论坛有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