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Epson LQ-735K针式打印机错位维修

楼主(2022-12-30):
每次登录扣5分,签到+3分,访问空间+2分

同理,其他的635k/630什么的针式打印机,应该都是这样修,因为卖的配件好几个型号打印机都能用

1,不要摸润滑脂!x99遍
2,铁杆抹缝纫机油即可

拆机
螺丝x2

卡扣x3

更换后搓纸杆(进纸经常卡纸,因为杆子磨细了,齿轮卡不住)

侧面螺丝扭松,拔掉2线插头
杆子小心取出,打印机中间有个白色卡子,注意一下

换上新杆即可

网友:
恭喜修复,留存备查。

网友A:
先访问赚2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访问赚2分

回帖也有分吗

网友:
那就给你2分吧,哈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打赏,积分已经转正了,哈哈

网友:
换这个要拆不少东西出来

网友:
这东西现在也就打发票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