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ealtek RTL8188EU USB2.0 网卡 在win8.1 64位系统下不能启用

楼主(2022-12-30):
谢谢各路大神帮助,懒得去折腾了,大不了重装系统,或者换用win10
=======================
都说这里的大神多,还请各路大神指点,相信我绝对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幸运儿,无奈百度bingle都没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ASUS X550V 老笔记本,WIN8.1 64位系统,插入FAST FW150US 2.0 的usb网卡,系统自动安装驱动识别,就是不能启用该网卡,点击启用后还是显示灰色“已禁用”。更换多个驱动也是这样。
usb网卡在其他电脑上已测试过没有坏。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MW150UH一切正常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送修的解决方法就是重装个系统试试;你尝试把原机的网卡禁用后再试试。

我也有这个网卡,一个平板上拆下来的,焊一下装在壳子里当USB的用了。

这么多年,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问题,送修的解决方法就是重装个系统试试;你尝试把原机的网卡禁用后再试试。

我也有这个网卡,一 ...

谢谢帮助。
现有测试的结果是:插win7台式机、win10笔记本能正常使用,就是win8.1不能用,win8.1台式机和我的笔记本都不能用,不知是不是不兼容。FAST官方驱动更新了也不能用。

网友:
应该是用的系统太精简了,可能把无线连接给精简了,rtl8188在win8是免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