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锂电池可以用软包电池DIY吗???

楼主(2022-12-30):
自己的山寨笔记本电池不耐用了,打算DIY代替,原装没有卖,,,,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组是一个恶心的壁垒行业。电芯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笔记本只有区区3s或者4s,自行车可是几十s的,玩家都能做好。但是笔记本都有基于smbus的保护板,EC里面的程序与电池双向通信,有些电池内甚至有加密签名。即使你做到不断电更换,电量数据也无法恢复,甚至会判断为过充直接锁掉

网友:
笔记本电池放弃吧
有加密的

网友:
电池随便用,就是保护板搞不定

网友:
断电锁,锁容量,锁循环次数

网友B:
自己做个外接电池组吧,从充电口接入。自己做充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外接电池组吧,从充电口接入。自己做充电电路

想法不错

网友:
试试呗,记得要不断电换电池,我觉得山寨的不见得保护板设计得有品牌的那么操蛋容易锁

网友:
不好弄,保护板这一关不好过

网友:
大单体直接做个电池座子,外壳可以手工打印,直接电源接口供电,只是稍微牺牲了一些便携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组是一个恶心的壁垒行业。电芯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笔记本只有区区3s或者4s,自行车可是 ...

即使这样,兼容电池也是满天飞,100来块就可以买到,壁垒从来是从内部被攻破的

网友(2023-05-27):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组是一个恶心的壁垒行业。电芯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笔记本只有区区3s或者4s,自行车可是 ...

感同身受啊,太恶心了,家里十几台插电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组是一个恶心的壁垒行业。电芯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笔记本只有区区3s或者4s,自行车可是 ...

有库仑计的,容量能更新,选用和原装容量接近的就行

网友(2023-06-29):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外接电池组吧,从充电口接入。自己做充电电路

两蕊插头的充电电源比较好做,一般的电池搞个升压电路就可以插到笔记本电源口用了,可恶的是那个中间带针笔记本口的的,不好弄了。

网友C(2023-08-16):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电池组是一个恶心的壁垒行业。电芯本身不是什么问题。你可以看到笔记本只有区区3s或者4s,自行车可是 ...

哈哈,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现在有汽车主机厂,燃油车更换启动蓄电池要求匹配电池序列号,如果没有设备写入序列号,你即使更换相同型号蓄电池,车辆仪表显示蓄电池失效,需更换。而且你猜,你换了去维修站让匹配蓄电池,维修站会给你免费匹配蓄电池么?

网友:
个人DIY主要还是电池控制芯片的问题无法解决,当然这样做厂商也是为了自我保护,一是为了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二是为了维修方便,其实那点维修费还真不是笔记本电脑厂商眼里的菜,因为现在的电子产品迭代快,现在的电池寿命已经超过了笔记本更新周期,即便有少数人不换机,少量的维修费用也影响不到厂商的财务报表,把自己放在商家的位置考虑一下就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现在有汽车主机厂,燃油车更换启动蓄电池要求匹配电池序列号,如果没有设 ...

说出来让大家避坑··········

网友:
保护板搞不定,除非会破解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外接电池组吧,从充电口接入。自己做充电电路

这个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个外接电池组吧,从充电口接入。自己做充电电路

外接电池组也要原厂保护板。
如果是外接移动电源的话,效率太低了,只有60~70%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