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PS2303试贴SLC颗粒

楼主(2022-12-30):
拆一U盘,看是一个PS2303主控+群联自封片,拆除颗粒。这是一个BGA152单贴主控板,比较少见,群联的以TSOP常见。手头正好有TH58TVG7S2FBA89,试着贴上,经过多次换量产工具、固件后量产成功。

跑圈测试一下

再用AS SSD测一下读写速度

速度还可以。

网友A:
速度还行,2303 BGA的板子确实比较少

网友B:
确实罕见,这板子还是8CE版的,听说UP303是双通道主控

网友:
slc不多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行,2303 BGA的板子确实比较少

闪迪CZ48那一波2303方案都是单帖TSOP48/BGA152的板子,只不过不是G2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罕见,这板子还是8CE版的,听说UP303是双通道主控

主控是8ce的,板子未必是支持8ce的

网友C:
这主控不重新打板来个双贴就浪费了

网友:
这板子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控不重新打板来个双贴就浪费了

打板玩IS903,SM3267等的很多,可是没见打板玩群联230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板玩IS903,SM3267等的很多,可是没见打板玩群联2303的

有大佬打 2307 板子的,就在本区块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