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大家看看我的内存颗粒是拆机的还是新的,只是想解决心理问题

楼主(2022-12-30):
前几天看到内存搞活动,说是英特专用颗粒,就买了一条四代2400回来看看,家里的学习机是奔腾八代,支持的频率也是2400,原装是带马甲的,这是去掉马甲以后的图片,请内行的朋友看看这个芯片是拆机的还是新的,只是想解决心理问题

网友A:
拆机芯片,组装货,没必要纠结,杂牌条几乎都是这样

这是服务器内存条拆机芯片组装的,对应型号MT40A1G4HX-093E:A,单颗1G的4位芯片,也就是单颗512M,工作频率为2133MHZ(如果测试运行在2400MHZ的话属于超频工作状态,稳定性会下降),整条是8GB,成本很低

网友:
乱七八糟的颗粒
能用就行了

网友:
拆机芯片,组装货
芯片丝印都不同

网友:
够用就行:)

网友:
服务器内存条的拆机颗粒

网友:
专用条,肯定都是拆机的颗粒,还用想吗

网友:
专用条一般都是拆机颗粒

楼主:
谢谢解答,看来“专用”的是有“专用”的来源组成,不用怀疑了

网友:
很多品牌比如“金士顿”都是京东自营终身质保,何苦难为自己买杂牌。
买车买房控制下预算,小东西尽量买好点的省心。
小地方千省万省,看一次病就全吐出去了。

网友:
这一看就是杂牌内存条啊,内存条对电脑运行很重要,建议买品牌好货。

网友B:
正规品牌的内存,颗粒也不见得都是同批次的,买东西还是要看售后服务。
要么去淘拆机的,很多品牌机用的内存,名气不大,参数也不高,但足够稳定。

网友C:
我咋感觉金手指都不一样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规品牌的内存,颗粒也不见得都是同批次的,买东西还是要看售后服务。
要么去淘拆机的,很多品牌机用的内 ...

原装正品的话,颗粒批号一般不超过两种

网友:
你这条子16个颗粒15个批号,是攒起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芯片,组装货,没必要纠结,杂牌条几乎都是这样

这是服务器内存条拆机芯片组装的,对应型号MT40A1G4HX ...

正解。就算是没有查到芯片型号。
看编码,16片都不统一。说明不是同一批次产品。
肯定是拆机货重新焊pcb而来

网友:
拆机颗粒,不过你买前应该有心理准备的吧

网友:
镁光的颗粒    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咋感觉金手指都不一样长

DDR4的金手指就是中间长两边短的

网友:
不死机蓝屏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