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冬天了,来一起做个特别的暖手宝

楼主(2022-12-30):
随着年纪增大,感觉自己越来越怕冷了,不再是那个小年轻时候,两件衣服就过一冬天,不服老不行了现在。

某天无聊逛嘉立创的时候发现挺多人薅嘉立创的铝基板羊毛来做加热台的,突然想到了个点子,用铝基板来做个暖手宝是不是也可以,因此就有了下面这个玩意。。。

做这个暖手宝的最初设想是尽可能简单,即开即用,自动恒温,要自动恒温就要测温反馈,看网上那些加热台大多是把温度探头外挂用高温胶贴在铝基板上,
这样对于我这种有强迫症的人来说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太不美观,后来灵光一闪,突然想到目前很多mcu内部都自带adc测量自身温度的功能,这样的话直接把mcu焊
到铝基板上,用mcu自身的温度测量功能就能实现温度控制,从而连外部温度传感器都省掉了,因此简单画了个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非常简单,主控芯片是小华半导体的HC32L110(手上有这个就用了,没什么特殊),功能主要就是一个三极管PWM控制一颗mos来控制流过铝基板电阻上的电流,图中R14就是铝基板上用导线画的加热电阻,r15.r16原本想监控电池电压用,后面发现电池加了保护板后不监控也没问题,所以这个可要可不要,其余就没啥了,最小系统加一个led显示加热状态,下面是画好的PCB的样子

原先以为直接用一节电池或者直接usb供电就能用的,后来回来测试才发现单节锂电或者usb5v直供的情况先温度上升缓慢,最高温度也不太行,所以后面改为了两节锂电8.4v供电
实际测试两节电池时从室温到45度恒温只需要10秒左右即可,刚好合适,考虑到两节电池串联的话,锂电充电又是个问题,为了方便随手可冲电,只能考虑随处可见的usb5v手机充电器
因此后面又加了一个usb 5v 升压充电管理芯片SLM6800,和锂电平衡冲控制芯片hy2213,

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5v输入,冲8.4v的两串锂电了,SLM6800自带升压和充电过程控制,充满自停,也不怕冲爆了,加上hy2213进行平衡充电控制,也不怕两节电池不一致导致的冲爆风险了
最后画了个充电板的pcb如下

特别说明一下,SLM6800这玩意好像对pcb布线有点要求,这个板我第一次打样时pcb画得有点随意,结果回来测试发现充电时充电电流几乎没有,但是指示灯都正常的,搞得我一度怀疑
这国产芯片是不是辣鸡货,搞得一度怀疑人生了,后面不死心又改了上面这一版本,修改pcb布线后回来试验才终于可以使用了,如果有人想仿制自己布线的要小心一些

PCB图画好,扔嘉立创薅一波羊毛,当然,我薅羊毛时嘉立创还没暂停免费打样,不过我这不是免费的当时打样了好几次,没有免费券了,后面几次都是被反薅了几十块钱打样回来的
由于mcu是在铝基板上的,因此电烙铁就不能正常焊接了,这个时候祭出我的神器,ptc加热片,10块钱巨款深水宝购入的,220v 270度恒温加热

简单4角铜柱固定兼隔热就行,220通道15秒化焊锡,用来拆灯珠,焊接pcb都很方便,并不需要复杂的恒温控制电路

这个是加热铝基板,mcu在中心位置,方便测量中心温度

这块是充电板焊好的样子

组装起来的样子,由于是两面加热,因此用了两块铝基板,两面独立温控,不会出现一边冷死一边热死的现象,电池用的是两块报废手机上拆下的旧电池
容量2800mah,实测如果单面加热的话可以使用4个小时左右,双面加热2小时左右,后面买了5000mah的电池,快递羊了好几天都没送到,后面再换大电池了
有人会好奇,电池放中间不怕热爆吗? 这个问题我还专门去查了下锂电的使用温度范围,大多数锂电50~60度都是可以正常用的,我这暖手宝程序定死了温度
为45度,不会超温,因此也不怕电池爆了,更何况电池也不是直接接触加热板,是被两片pcb隔开在中间的,更加不需要担心了

实际安装完的图,最上下的两片铝基板温控加热片,中间两块充电pcb夹住电池,铝基板有铜柱隔离开防止热量传到电池上

充电,红灯亮起,充满绿灯亮起

放在桌子上的样子

这个加热暖手宝直径是10厘米,按照嘉立创最大的羊毛尺寸画的,铝基板刚回来时边缘比较锋利,需要用小刀处理一下,以防割手,10cm不大不小,拿手上正好合适,
自从被羊了之后我就很怕冷,总是后背发凉,搞了这个暖手宝后我喜欢直接把他塞到我后背,暖暖的,很是舒服,目前唯一的不满意就是充电太慢了,电池容量大充电需要将近3小时才能
充满,有点久了,不过我打算搞两个,一个充电,一个使用,正好交替,这样一整天都能用了。。。。

也不知道何时起,每天逛帖子都要收M了,搞得我M经常是负数,负多了连看帖子都没得看了哎,说说程序的事,这个温控使用了芯片自身内部的温度传感器测温并控制PWM输出控制电流大小实现温控的,程序使用了简易的PID调节,我没没精细调参数,胡乱设置的几个PID参数目前用着也不错,恒温45度,不冷也不太热,刚刚好,无需调节,即开即用,老少皆宜,直接贴到身子放也不会觉得烫。有兴趣的也想做来玩的,底下附件有提供完整的PCB文件和程序HEX文件,拿去自己打样烧程序就可以用了。
这个是原理图和

这个是程序文件

最后看看能不能混点M,让我下次还能有权限发贴,不再为 -M 发愁

网友:
这个高科技啊!小心有辐射

网友:
看帖回帖才不会负数。

网友:
不会吧,大佬级怎么会负M呢

网友:
整一个马甲穿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怎么看都不像暖手宝

网友:
感觉有这个电路,搞个便携式电烙铁还不错。

网友:
手艺不 错,暖手宝漂 亮又实用

网友:
楼主威武,不过,这个带着有点不方便啊

网友:
这个暖手宝做的不错,就是可惜还要焊电路

网友:
看着很高科技的样子。

网友:
看着很复杂高科技了

网友:
不错的想法和实品制作

网友:
有PTC加热板还是方便啊。

网友:
大佬,你好,包邮,塞10元 懂

网友:
我用USB的发热碳膜。就是经常折会损坏。

网友:
看中了楼主的ptc加热片,同尺寸的都没有楼主这个便宜,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淘到同价同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