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为何我家空开老是自动跳闸啊!

楼主(2022-12-30):
一开空调的情况的,如果再加上热水器和电火锅工作的同时,家里的空开就容易跳闸。跳的是下面图片中的总空开C40和空调的C25  知道是过流,可也不应该这么电用电就跳闸啊。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我的空开型号选错了呢?商店那里问了一下说要选接地的空开。我没弄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跳闸只有两种可能

短路
过载

请问你单独使用,是否会跳闸?
如单独使用的话是OK的话。就说明是过载
换个60A、80A的空开咯

网友:
换个大功率的,应该是你负载的电流太大了,空开换一下。

网友:
排除法,先换个空开试一试。

网友:
1-空调启动电流过大
2-空开故障,换一路试试
3-螺丝松了,挨个紧一遍空开螺丝,这一路上的插座线,线头和紧固螺丝挨个紧一遍。
4-测一下线,是不是有漏电

网友:
空调加电辅一般在2200-3000W左右,水仓式电热水器1500W-2000W,过水热2000-11000W,电火锅1000W-2200w左右,25A空开带载最高5500W,40a空开带载最高8800W,你自己算算

现代家庭的进户总空开一般选63A的,厨房卫生间分路一般选32A,普通插座25-32A,灯路一般10-20A

网友:
2级一起跳大概率是短路,考虑线路问题,如果只单独跳空调的拿1级才优先考虑空开不匹配过载跳闸。

网友:
感觉像是超载了。
空调只能对应一个单独的空开,你还加个电锅。
如果不是超载的原因,你再查查,是不是哪儿短路了。

网友:
空开主要是用来“自动跳闸”的/手动才跳闸那叫闸刀!
开个玩笑啦~
看样子楼主的空开稍小了一点,空调启动啥的瞬间电流超过空开的设计上限而跳闸,加上神州牌的空开可能也渣一点,那么换大一档的空开吧。

网友:
我家空调之前也是跳闸,我把c型换成d型的就好了,电流没变。

网友:
C型是普通型,或者叫标准型
空调应该买D型的,可以躲过启动电流或者尖峰脉冲干扰

网友:
总空开换成D63,空调1台用D16,2台用D25

网友:
这仨是用电大户,这三个一起工作的时候少说有6000w

网友:
40A  25A  估计是规格不行。40A  25A  估计是规格不行。

网友:
选择D型的,加大到63A

网友:
有时候是空开本身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电流小了,起动是运行的三倍

网友:
两台空调 C63没事  排出短路 有时是空开本身问题

网友:
这箱子线接的看着难受,楼上几位都说了把总进线空开换大63A,空调C25换成D25

网友:
也可能1P触点接触不良,换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