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万向轮W218;行李箱轮子弹簧丢了,坏法奇怪,机场托运扔的?

楼主(2022-12-30):
箱子减震弹簧丢了,发现是轮子过度了,膝盖向前掰过去了。。。

想的办法,打孔上螺丝卡住。
之前以为没救了,18元淘了两个,也别退了,备用了。

网友:
家里一个也是这样的   轮子磨损了   一边高一边低

网友:
砸坏了可以在机场直接找航空公司赔偿一个新的。

网友:
还是金属的轮子耐用。

网友:
居然还有减震弹簧。。。拉杆箱常用,我倒是没有留意过。

网友:
机场挺运就是考验旅行箱的质量。

网友:
总感觉塑料的轮子不耐用

网友:
那肯定是机场仍掉的,,,拿行李的时候发现,可以索赔的,,过后就不认了,就和中国的弱势群体-------银行一样,离柜不认,

网友:
会修的都用旧的!

网友:
难为设计师了,那么犄角的地方还要弹簧减震,不过弹簧力有点过剩所以冲破束缚逃逸了。

网友:
机场托运对行李箱是个考验。

网友:
还有减震弹簧,开眼了

网友:
建议换固定方向铁脚轮架,高弹聚氨酯轮滑鞋轮子,普通608滚珠轴承。拉杆箱很多万向轮再生塑料混合助剂做的,容易老化,工业小万向轮好点。

网友:
是不是上下台阶磕坏了,我的就是这么坏的

网友:
轮子撞到台阶或者接缝?这样修就看能用多久了

网友:
找也不会认的。

网友:
机场托运部,是提箱质量的检验部,坏了说明质量太差

网友:
这轮子寿命都不长

网友:
手艺不 错,没注意过万向轮还有弹簧

网友:
高级,居然有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