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降压的半波整流,二极管位置那么重要么?

楼主(2022-12-30):
在仿真一个电阻降压的半波整流电路时,发现二极管位置会有很大的影响,请大神分析分析:

一个是在稳压管前:

仿真直流建立比较快,约1秒

另一种情况是二极管在稳压管的前面:

这情况稳压要三四秒才能建立起来:

请大神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稳压二极管是稳直流的,图一稳压二极管放到整流二极管之前,没见过这么用的

网友:
我怎么感觉第二张图要科学一点

网友:
稳压管在前面时,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稳压管在负半周会正向导通,整个交流电压加在限流电阻两端;正半周是正常状态,经过稳压管钳位,整流(这个二极管只起到了防倒灌功能),滤波

网友:
第一张图你是认真的么

网友:
要是电容降压的话,必须用第一个图。稳压二极管兼负半周续流的。

至于电阻降压,应该都差不多。

网友:
第一图,稳压管一直在正反两方向非正常状态工作中

网友:
第一个图全波整流吧

网友:
图一电路错误 稳压管位置错了。。图一电路错误 稳压管位置错了。。

网友:
第一张图还是有问题,不能使用。

网友:
从合理上说,第二个比较合理,第一个稳压管正负半周都在工作,不但耗电还影响限流电阻和稳压管的寿命。

从时间上来说,个人觉得稳压管不可能非常理想,在稳压值附近是有漏电的,这样就等于在电容两端并联了一个电阻,这样就会影响对电容的充电速度,正半周充,负半周放一部分,但放的小于充的,所以,虽然慢了点还是能充到满载。

网友:
稳压后电源比原来的电压低,通过相同电阻电流小,电容充电时间长,也就是电路稳定时间长

网友:
点进来学 习学 习

网友:
第二图的稳压管与电容分流了,所以慢一些,但电容上的电压要高过第一图的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第一个电路有问题吧

楼主:
已经通过实际电路验证,都可以使用。
第一个比第二个来说,电阻消耗双倍的功率,比较耗电,稳压管额外增加负半周的电流,功耗增加不太多(0.7v乘以电流而正半周为12v乘以电流),电压低一个二极管压降。阻容降压只能采用这个电路。

不理解的是,对于电容来说,充电时长和充电电压都差不多,为什么第二个图的仿真,需要3秒后才能正常达到12v?

网友:
位置不对吧

网友A:
图2的4001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的4001耐压不够

是不是立创的仿真不行,这里貌似无视耐压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