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买了几个烙铁头以为是jbc245的,结果不能用

楼主(2022-12-30):
体积大很多,开机的一瞬间加热有点温度,然后就报无焊芯,电阻6欧左右这是470的头子吗?

网友A:
电源抗不住直接保护了吧

网友:
jbc的焊台是不是都很贵??

网友B:
470的头,245通用的。

网友:
470电压和245不一样

网友:
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470电压不是48V嘛

网友:
这JBc真是又粗又大。。。

网友:
我的470头子插245也能用  只是电压不符合 用起来不得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的头,245通用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470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抗不住直接保护了吧

电阻比245低,电流也更小,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电压是不是配套